初次接触rt_thread,问个rt_printf的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1-07-27):
小弟不才,最近在跑 RT_Thread的UDP例程遇到个问题,这一句:
rt_kprintf("%s",recv_data);
这个recv_data是申请的1024字节的动态内存。
用rt_kprintf打印其中内容的时候,为什么只能打印前面的120多个字符呢
有没有什么办法把1024个字符全部打印完全呢

网友:
1. 如果1024字节recv_data都是字符串,中间没有0终结符;
2. 要打印完,需要把console buffer加大:
/* the buffer size of console*/
#define RT_CONSOLEBUF_SIZE        128

楼主:
回复 网友A:
1. 如果1024字节recv_data都是字符串,中间没有0终结符;
2. 要打印完,需要把console buffer加大:
/* the buffer size of console*/
#define rt_consolebuf_size        128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2011-09-23):
同意楼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