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s52单片机开口说话”第二波(由原来3个定时器缩减到1个)

楼主(2011-07-27):
pwm和数据采样用t0定时器搞定,因为数据采样为pwm的周期。所以播放速度有点快。

网友:
LZ 也不介绍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代码很简单,很容易看懂的

网友:
嘿嘿。取了lz的语音数据在stm32上随便找了两个定时器试了一下。hmm。居然还真有声音。不过8k 8bit,听起来像"鬼说话"而不是"会说话"

网友:
还是要用DA 或者语音芯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的pwm频率多大,小于8k/s。声音很模糊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你的pwm频率多大,小于8k/s。声音很模糊

72000/255=282 khz

网友(2012-01-20):
原来做过89C2051单输出口发语音的实验,但我没使用定时器,模拟PWM发声即可,12M晶体可以分辨1us,数据动态可以做到0-60左右,声音还可以,只是低通做不好,感觉低通最好的办法是用一个收音机的输出变压器.

网友(2012-06-30):
想法很好 先顶顶

网友(2021-04-29):
这个有点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