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单片机控制无刷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小弟经过几天的摸索,终于明白了商业电调的工作原理。比如好盈或者新西达。
想自己DIY控制部分,现在已经用MSP430和你nRF24L01设计好无线通信模块,并且实现单片机MSP430和电脑(上位机)通信的部分。
准备入手电机和电调,商业电调信号线所需的PWM波形由MSP430提供,网上见过有前辈使用51单片机成功的。
但是我这里用的是MSP430单片机。51单片机输出信号电压为5V,但是MSP430输出的电压只有3.3V。
想请教的是:Msp430能否直接给电调提供信号?即3.3V信号与5V信号是否兼容?
否则的话,我还得购买TTL电平转换芯片。谢谢各位。

网友:
用高频三极管来实现5V的转换。

网友:
msp430能加上拉电阻不?我用c8051f410 3.3v的芯片,io可以承受5v直接一个上拉电阻到5v就搞定了。
不行的话可以用三级管,单向的随便了。觉得三级管太多麻烦就用电平转换芯片

3.3v是控制不了商品电调的,我试过 xxd的控制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支持,现在试验中。

网友(2012-02-07):
回复 楼主:

你好,我现在也在做四轴飞行器,想向你请教一个关于电调的问题:

我在淘宝上买了个电调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16851473和无刷电机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10515267,但是不知道如何操作。

我打算用stm32输出PWM波控制电调,但是我不知道最大和最小的频率应该是多少还有频率和转速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还有stm32的IO口输出为3.3V能控制电调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试验后3.3V可以直接驱动电调么?可以的话是什么电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3.3V可以直接驱动电调。
主芯片用的是STM32,也是输出3.3V电压。电调是好盈的天行者。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盈的可以。我用的是好盈天性质系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输出PWM的频率是固定的,50Hz。
STM32输出3.3V可以驱动电调。我用的是好盈的天性者。据说XXD的不行。

网友(2012-03-09):
主要电调还有驱动部分!你可以把mosfet的驱动设计成兼容3.3v电平的

网友:
可以试一下这个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50Hz这个是什么意思?额不知道我哪里误解了
我在按照夏风提供的资料摸索,可能走错路了,KV1000的时候,12V电压,2212电机每次换相时间最短在120微秒上下,在这120微秒时间里如果加进去4个pwm周期,那频率起码得10K以上了。额,请问下哪里出错了,纠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