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氟冰箱到底可否横放运输,打算“以身试法”,谁有过经验?

楼主(2011-07-27):
一立式家用无氟冰箱打算拉回老家,只能横放运输约9小时,大多数观点不能横运,但没别的办法,只有一试。

网友:
不懂,但是按照制冷原理,顶多药水跑光而已。回家再加药水就是了

网友:
运气好的没有问题,,,差一点的话就要换压缩机........

网友:
横放坏的是压缩机。里面用弹簧吊住,为了减少噪音,横放容易脱扣。

网友:
不能,为了减震,降低噪音,压缩机的电机是三根弹簧挂在压缩机的机壳上的,当横放的时候有可能使挂电机的弹簧从压缩机的机壳上脱离,所以尽量不要横放运输。

网友:
能不能横放更有氟无氟没有关系

冰箱横放后只要多静置一会在通电就可以了~~~~ 一般要放个10多个小时

如果不放一会,容易毛细管堵塞~~~~

楼主:
大多数说压缩机易损坏,但没有人证明过,只是理论,说没问题的比较少,但基本是经历过的,所以还是有信心。

网友:
上次苏宁送冰箱过来,车上被都是这样运的,只要直立放半天再开机就可以了

网友:
我今天拆了一个美的压缩机式饮水机,是因为压缩机内有润滑油。若横放的话,润滑油会进入制冷系统,容易产生堵塞。

网友:
能不能横放跟有氟无氟没关系,关键是看你的压缩机是用的那种,如果是旋转压缩机的话,你怎么放都没关系。如果不是旋转压缩机的话,就很难说了。非旋转压缩机使用弹簧将压缩机挂在密封壳里的,如果在运输中震动让弹簧脱扣了的话,要恢复的工程就超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拆了一个美的压缩机式饮水机,是因为压缩机内有润滑油。若横放的话,润滑油会进入制冷系统,容易产生堵塞。

感觉这个观点比较合理

网友:
见过废品收购站用氧气切开成堆的压缩机,确实有弹簧将电机悬在铁壳内,想脱钩没有那么容易

网友:
貌似N年前的冰箱才不能横放,后来的好像都不要求竖放了吧

网友:
带压缩机得东西之所以不让倾斜是因为怕压缩机里面的油跑到管路中去.楼主如果一定要放到运输的话,建议你运回去以后让冰箱直立一个晚上后在开机,尽可能让压缩机油都流回压缩机中.这种方法能降低出问题的几率.这个跟雪种无关.

网友:
我理解的是横放的时候,液态致冷剂会流入压缩机汽缸,如果恢复竖放以后,立刻启动压缩机,活塞拍向液体,极易折断活塞后的联杆,或者损坏汽缸。恢复竖放以后,静置半天,是让液态的致冷剂流回散热器,让汽缸充满汽态的致冷剂,也就是一般的运行状态。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我今天拆了一个美的压缩机式饮水机,是因为压缩机内有润滑油。若横放的话,润滑油会进入制冷系统,容易产生堵塞。
感觉这个观点比较合理

有没有搞错,润滑油会堵塞,,,真正堵塞毛细管的不是润滑油,而是油中的铁屑残渣。。。。。

冰箱在正常运转时油会在整个管路里流通,只是多少的问题。,,,,

不懂就不要在这里误导别人好不。。。。

网友:
横放车子振动起来更容易损坏压缩机,冰箱设计不考虑放倒的,另外横放之后要过一段时间至少5个小时才能使用(没坏的前提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理解的是横放的时候,液态致冷剂会流入压缩机汽缸,如果恢复竖放以后,立刻启动压缩机,活塞拍向液体,极易折断活塞后的联杆,或者损坏汽缸。恢复竖放以后,静置半天,是让液态的致冷剂流回散热器,让汽缸充满汽态的致冷剂,也就是一般的运行状态。

大哥呀,在冰箱不运转的时候,压缩机里全部都是制冷剂,也就是说,压缩机中的电机是被制冷剂包裹的。。。。。

这与横放还是竖放没有关系好不。。。

压缩机的气缸就那么一点点,容易出问题的不是活塞的联杆,更不是气缸,而是气缸中的阀片。。。。

能不能横放与10楼说的有关。。。。

网友:
看压缩机的类型,普通的压缩机不能横放,因为弹簧会脱钩;

网友:
急需权威的经验说法,这个问题还真没有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放心的去做吧。
我的毕加索车,帮人搬家时,至少已经搬过5部冰箱,横放着的,无一损坏 :)

倒着放,坐了几天货运列车,也没事。
只能说,不是一定会脱钩。
打开过几个压缩机,是很难脱钩的。也许有容易脱钩的压缩机,只是我没碰到。
很多卖家电的,
用面包车送货,只能横着放。

网友:
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
无氟不知道。
反正有氟冰柜是不能立放的(冷柜是横放的),当初就因为门框太小取不出来,立着抬出来,后来冰箱就不制冷。
厂家检测站说压缩机内漏了。因为在保修期,所以厂家给换了一台。

网友:
另外,内漏是压缩机内部永久损坏,修不好的。

网友:
只要直立放半天再开机就可以了 ,我家的西门子也是这样的

网友:
能不能把压缩机先拆下来,回家后再安上。
没拆过冰箱,不知复杂不。

网友:
回复 网友E:
能不能把压缩机先拆下来,回家后再安上。
没拆过冰箱,不知复杂不。

想法好,价格贵呀

网友:
我搬过几次冰箱了,都是横放的,都放了几个小时,没一个坏了的!做吧,记得到家放正后等几个小时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