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用过ADS8361??为什么我的SPI只用第一次能读到数据?

楼主(2011-07-27):
ADS8361是16位的串行AD,我用SPI进行通信,根据它的datasheet,每次输出20位数据,前两位为通道号,后两位为0,中间16位为有用数据,我用SPI读3次,不过为什么只有第一次能读到数据呢?我用串口调试小助手看数据。
这是我的程序:

#include "stc12c5a.h"
sbit A0=P2^0;
sbit M0=P2^1;
sbit M1=P2^2;
sbit cs=P2^3;
/*
MISO P1.6
MOSI P1.5
SCLK P1.7
*/
unsigned char ad_data_high=0,ad_data_mid=0,ad_data_low=0;
unsigned int ad_data;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read_ADS8361(void)
{
        cs=0;
        SPDAT=0x80;                           //启动AD
        while(!(SPSTAT&0x80));
        SPSTAT=0xc0;                   //清SPI标志
        ad_data_high=SPDAT;
        SPDAT=0x00;
        while(!(SPSTAT&0x80));
        SPSTAT=0xc0;
        ad_data_mid=SPDAT;
        SPDAT=0x00;
        while(!(SPSTAT&0x80));
        SPSTAT=0xc0;
        ad_data_low=SPDAT;
        cs=1;
        ad_data=(ad_data_high<<10)+(ad_data_mid<<2)+(ad_data_low>>6);
}
void main(void)
{
//  SPI初始化
        SPCTL=0xd6;            //SPI使能,主机模式,/SS无关,先发高
        SPSTAT=0xC0;                          //清传输完成标志和写冲突标志
        TMOD=0x20;//设置定时器1为工作方式2,8位自动重装用于产生波特率
         TH1=0xfd; //波特率9600
         TL1=0xfd;
         TR1=1;   //起动时器1
         REN=1;   //允许串口接收
         SM0=0;   //串口工作于方式1 8位
         SM1=1;
         M0=0;    //AD工作方式选择
         M1=1;
         A0=0;
        while(1)
        {
                read_ADS8361();
                SBUF=ad_data_high;          //串口调试小助手观察
                while(!TI);
                TI=0;
                SBUF=ad_data_mid;
                while(!TI);
                TI=0;
                SBUF=ad_data_low;
                while(!TI);
                TI=0;

                delay(1000);
                SPCTL=0xd6;            //SPI使能,主机模式,/SS无关,先发高
            SPSTAT=0xC0;                          //清传输完成标志和写冲突标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