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通过网线并使用MAX连接到仪器?

楼主(2011-07-27):
手上有一台Motech(茂迪)的LPS505N可程控电源。

我用网线将电源与计算机相连,然后再电源端设置IP地址,也将计算机的IP地址设在了同一地址段,在计算机上能够ping到电源的IP地址。
然后我打开MAX(NI的Measurement & Automation)软件,然后选择“Creat New VISA TCP/IP Resource”,然后再选择自动检测,可是总找不到仪器。可是我ping到电源了啊。到底怎么回事呢?

请问有通过网线连接到仪器的吗?说说怎么做的,我想参考一下

补充:
后来我用VISA库编写了一个简单的程序去控制电源,
当用串口把计算机与电源相连的时候,然后使用“status = viOpen(defaultRM,"ASRL4::INSTR",VI_LOAD_CONFIG,VI_NULL,&instr);”这样的语句,是能够找到电源的,并能够操作电源;
但是换成网线把计算机与电源相连,采用“status = viOpen(defaultRM,"TCPIP::192.168.1.10::INSTR",VI_LOAD_CONFIG,VI_NULL,&instr);”这样的语句(电源IP是192.168.1.10),总是说找不到仪器资源。

我只是想知道有没有朋友有过相关的经验,分享一下,我可以学习学习。

网友:
你以为MAX谁都认识.

网友(2011-12-02):
回复 楼主:

max只是RS232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