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PER22A DVD开关电源电路出故障了(有电路图),请教一下大家是那里出的问题?

楼主(2011-07-27):
电路图如下, 症状是输出电压在0和输出值的一半跳来跳去, 例如测量5V的输出端,就是0v和3v左右以0.5秒左右的间隔跳来跳去,因为我手上只有光耦,我换了一个新的817光耦上去,故障依旧,请问是什么元件出问题了?

网友:
你是带着后面的负载测的还是不带负载测的,是不是负载有短路了!

楼主:
不带负载的, 把电源板拆下来独立测量的。

网友:
自供电问题
检查R2(阻值变大,开路),D6(开路),C4(容量降低)
更换损坏器件OK

网友:
5V跟12V抽头位置不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供电问题
检查r2(阻值变大,开路),d6(开路),c4(容量降低)
更换损坏器件ok

检查了相关的自供电电路相关零件都没用问题,把零件拆下来单独测量也没问题。

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就是通电后变压器会有滴,滴,滴的声音,频率大概在1到2赫兹之间。这个会不会是变压器出问题了?

网友:
你这个声音不是和输出电压变化的频率差不多嘛!我觉得次级有什么短路了吧!集成块换过了吗?

网友:
好像是IC已启动便进入了自我保护模式,建议查一下板子上是不是有元器件短路了;
尤其是RCD吸收回路。我修开关电源的时候遇到这种现象一般是先换IC,不行的话
就换变压器,再不行就挂个示波器从前面往后面查看哪个地方的波形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