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ED上面看到的飞行器~拉过来分享一下

楼主(2011-07-27):
木有字幕~英语好的XD请自动忽略德国佬的口音~

不好意思~文件有点大 发完贴才发现没传上去

我传到Youku了  以下是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g4OTkxODc2.html

网友:
这纯粹是机械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可以控制姿态的…通过振翅和尾翼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我10岁接触航空模型到现在20岁,这些飞行器的结构我看过不少。
比起电子,这个机械上设计更难,要考虑的太多,机翼材料,强度韧性一个都不能少。所以我这么说...
这个飞行器比起国内的电动扑翼玩具来说。这个飞行器,多了一个可以折的地方,上下扑翼的形状有不用,这个更仿生。因此这个飞行器的设计在扑翼的时候会有一个额外的向上的升力,而不是像国内的玩具一样只有向后的推力。
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它效率还是很低的,向后推力,向下推力,比起螺旋桨来说,效率都是很低的

至于你说的控制姿态,这个应该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复杂。飞行器自身应该处于低重心的自平衡状态,类似上单翼固定翼飞机,不需要飞控去保持稳定。
尾翼应该是用两个舵机,机翼上面似乎没有多余的结构,只能上下扑动,产生部分升力和向后的推力。我没猜错的话,这个飞行器没有副翼控制,只靠尾翼实现方向舵和俯仰

按模型的思路,只需要三个通道即可操控,分别是油门,升降舵,方向舵
油门控制扑动的速度,升降舵和方向舵混空后输出到尾翼。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东西。

不过这个飞行器扑翼的频率和飞行速度都挺慢的,这点有些吃惊。这可能是因为它优良的设计,其次是大翼展和很轻的重量。不过如果是螺旋桨模型,完全可以做得比这个慢很多的速度,这种室内飞机到处都是。

这种扑翼飞行器,真正有用的是分关节控制的时候,完全仿真飞行。得等到电子肌肉之类的东西技术成熟时候,在灵活性方面才有优势,效率和速度依旧是螺旋桨、喷气式的天下。

网友:
festo做的,smartbird
制造过程介绍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jU2NTAxNDYw.html

网友:
如果能发起一个网站内的开源项目,邮购部发一个这个小鸟的机械机构套件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同意同意。

粗略的算了一下,这架仿生飞行器的效率有25g/w,这个跟它的结构设计有很大关系~
不过仿生的还不够彻底~就像你说的没有副翼~鸟类的翅膀上几乎每根羽毛作用都不一样。

另外,这只鸟的头部也可以活动,我想这跟姿态调整也有配合起来。

在Youku页面中我也有写下~ 这只鸟其实还是在做圆周运动,人造肌肉才是这种飞行器的未来。

说一点题外话哈~ 这虽然是四轴DIY论坛~ 不过我感觉关注其它形态的非固定翼飞行器也是有必要的哟~

吸取各方面的思维构想~保持创新力~这样咱们坛子才能摆脱依赖国外 或是 几种优秀的平台 百花齐放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