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指点一个变压器电路中部分元件的作用

楼主(2011-07-27):
变压器电路如图所示:

其中D2和R8配合可以使输出的电压不对称,电阻R9为限流电阻
不明白之处:
1、经过电阻R6将输出接到输入是做什么用的
2、电容C2做什么用的
3、为什么不把输入直接接到变压器两端,还要并联上C29, R61
请高手指点下,感激不尽

网友(2011-09-23):
当输入为220V/50HZ时C29和R61组成RC串联电路;防高频干扰用的;
R6和C2组成RC消火花电路保护SW1的;

网友:
C29和R61组成RC串联电路;防高频干扰用的,即防止对自身的高频干扰,也消除电源开关时对外界的干扰。

网友:
C29和R61组成RC串联电路,一般220v线圈消火花电路就是这样的。

网友:
C2多大?可能是谐振用的。产生高压脉动电压,似是电疗机电源。

网友(2011-11-05):
SW1不是有三档吗,为什么有两组开关没有接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