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什么简单方法比较两个字符串么? 比如说什么标准库函数之类的

楼主(2011-07-27):
我用GPRS 模块,

每次都要读一下返回值,然后根据返回值到底是"ERROR"还是"OK" 或者其他的字符 判断应该怎么进行下一步操作。

自己写的比较函数总觉得不精练,请问有什么标准库函数完成这类的功能么?

感谢

网友:
用GPRS模块,直接用strstr就可以了,返回的指针不为0,就代表存在,否则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