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没弄懂一个问题:PID控制中为什么积分项能够消除稳态误差?

楼主(2011-07-27):
积分反应的是以前误差的累积,假设以前有误差3,现在经过调节没有了为0,但是这个累积和不也一直还在吗  3+0+0+0.。。。?他是怎么调节稳态误差的?

希望大家帮忙看看!

网友:
到这里看吧。
http://brettbeauregard.com/blog/2011/04/improving-the-beginners-pid-introduction/

网友A:
累积确实会越来越大,但是系统调节到无差的时候这个累积又会使无差变为有差,即稳态误差为负。这样又会逆向调节,使控制系统来回震荡,在P参数的配合下最终会使系统收敛,趋近一个常数,即目标值。 你可以对PI控制做一个收敛性分析,稳定的系统最终肯定是收敛的,D参数可以加快收敛速度。

网友:
在0线振荡

网友:
“调节没有了为0,但是这个累积和不也一直还在吗”,然后就会超调,然后累积就会变小 这就是传说中的振荡

楼主:
按照楼上的意思,假设我现在设定的目标值为100,慢慢调高的时候(从80》85》98》100),这时虽然到了100,由于误差累积不为0,所以系统还会往上走到105,然后再到98,再到102,再到99,再到101,最终稳定在了100???

也就是第一次到达准确值的时候系统还会超调,直到振荡多次后才稳定?

楼主:
再次请教一个问题:
    PID 公式里面 的 误差 e带入运算的时候  有正负吗?

网友:
理论怎么应用与实践啊,可不可以给一个示例程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当然有正负,不然控制器只有单方向的控制作用了。。

网友(2011-08-28):
回复 楼主:

我也在做一个温控pid,我从能量上理解了一下积分相,假设温度控制在200°,现在假设温度就是在200°,那么肯定有热量散出去,而这时p和微分相输出都是0了,而积分相可以是以前累计了一个值,这个值这时不会消失,在不断给系统供应能量抵消掉散出去的能量,温度就不会变,维持在200°,如果多了,会上升一点,积分相就会减一点,回到200°时积分输出就会少一点,反之亦然。
    在搞自整定,难搞出来啊,出来透透气

网友(2013-03-30):
这个问题说明你对PID的数学分析过程还不理解啊,多看看,微型计算机控制这本书吧!

网友(2014-05-12):
引用 网友A:
累积确实会越来越大,但是系统调节到无差的时候这个累积又会使无差变为有差,即稳态误差为负。这样又会逆向 ...

想请教一下  如果我现在是纯比例调节  那我这个稳态误差是正的 还是负的   ?  我现在遇到的问题是  我在调速度PID的时候只给P 电机在空载的情况下输出曲线在目标曲线的上方振荡 但是我外界环境一边 比如说有负载 ,他在目标曲线的下方振荡无论我给大多的P他都回不去  这是正常的吗?

网友:
楼上:
1  “如果我现在是纯比例调节  那我这个稳态误差是正的 还是负的?” 误差=测量值 - 给定值,测量值大于给定值误差为正,反之为负。
2 “ 有负载 ,他在目标曲线的下方振荡无论我给大多的P他都回不去  这是正常的吗?”  PID是一个调节系统,是系统就不仅仅与参数整定有关,
    你说的情况有可能和电机的转矩不够有关。

网友:
由于是负反馈,假定误差是3的话,这个3是设定值减去反馈值得到的,即反馈值小于设定值,输出器输出增大,使反馈值与设定值之间的差减小,当反馈值大于输出值时,误差为负值,就这样一直累加,直到0为止。

网友(2014-06-12):
如果精确跟踪,则误差输出为0,自然就不会再积累(积分),即输出无静差。否则会一直调节。

网友(2019-06-29):
积分就是不断的增加回复力量,对偏差进行累积。可以这样比喻:为了将一辆车推到一个位置,先用一个大力气的壮汉(他就是P),在推的过程又不断的一个一个小孩加入(I),每推一次只要偏差还在就增加一个小孩,直到偏差=0,就不增加小孩了;如果是反方向出现偏差就减少一个小孩,又直到减少到偏差=0,就不再减少小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