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控制器 求助贴...有现金酬谢.

楼主(2011-07-27):
这是我朋友做的单片机.丢了我一堆资料.就出国去了.谁能帮帮我.完成我的轨道小车.有酬谢..100元.有心帮忙的 联系我QQ1298922
我玩天文摄影.所以需要摄影小车.想满足小车的功能.以下是朋友给的资料.还有我个人的功能需求.及硬件支持.
完成时间最好越快越好.好天气不等人啊.错过了时间.晚上就看不到星星了.当然我不会催的.呵呵.听天由命.
单片机的各定义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JP-256F脉冲板内部脉冲输出定义--------*/
sbit PU= P1^5;    //脉冲输出-地电平对应的CLK灯亮
sbit  DR = P1^6;   //方向输出-地电平对应的DIR灯亮
sbit EN = P1^7;   //使能输出-地电平对应的EN灯亮
/*------JP-256F脉冲板外接开关定义--------*/
sbit  Ka = P3^0;    //外接开关K1 -也是程序下载端口P30
sbit  Kb = P3^1;    //外接开关K2 -也是程序下载端口P31
sbit  Kc = P3^3;    //外接开关K3
sbit  Kd = P1^0;    //外接开关K4
sbit  MS1 = P3^4;    //模式1指示灯
sbit  MS2 = P3^7;    //模式2指示灯
sbit  MS3 = P1^1;    //模式3指示灯
sbit  MS4 = P1^2;    //模式4指示灯

单片机有左右2排灯的.   芯片:STC1104E  单片机脉冲板上晶振是12.019038mhz
左边一排3个灯  右边一排4个灯.
3个灯对应的开关是K2 K3 K4 右边4个灯对应的按键是K1也就是功能切换. 这样安排比较好.

功能:每按一次K1就切换一次功能的组合模式.(简称模式) 灯就按顺序切换到下一盏.这个灯是只要通电就亮的.就看K1按下几次.就亮第几盏.而且是循环的 1-2-3-4-1-2-3-4 (模式循环)

4个模式最好用完.

模式1: 通电默认  这时候 左边的3个灯不亮.当按下 K2 K3 任何一个按键就亮其中1盏灯.并且执行 电机正转 反转 K2 k3 为按下运行 弹起停止 K4空闲

模式2:按下K1一下后,切换到第2个模式.第2盏灯亮起. k2 k3 此时依然为正反转控制,但是是连续的.按下开关后,就一直运行正或反转.需要按K4给个信号,才停止.

模式3:再次按下K1.切换到第3个模式.调速模式. 第3盏灯亮起,K2 K3此时为+-速开关,K4为电机运转开关,按下K4电机正转,再按一次电机反转.(因为轨道长度有限不能一直往一个方向走.所以需要调节往轨道长的方向运转,) 让K2 K3按键有时间调节电机转速度. 按K1后模式切换为模式4 同时存储之前调节的电机旋转速度.提供给其他模式使用.模式1 2 4是共用模式3调整好的速度的.

模式4: 再按下K1切换 第4个灯亮起.这个是定时模式  这时候 按下K2  电机正转90度 然后停止37秒 然后再转90度,再停止37秒.如此反复 如果按下K3 电机反转 同K2 (这样人可以选择轨道往轨道空长的方向行走,是按K2还是K3)   此时K4为停止按钮.电机停止.

以上4个模式的电机速度均有模式3来调节调用.

程序完美点的话,最好可以加入电机加速度参数,更好的适应电机,提高效率.从慢到匀速提速的过程在1/2秒左右.不过停止是即时的.无减速.

电机是42mm 2相4线 1.8度 步进电机  步进电机驱动器为8细分的3977芯片.0.4A电流. 齿轮是20齿 2mm齿距 1圈4cm行走距离. 整步的时候电机1圈好像是200个脉冲.8细分是1600个?

不知道说得详细不?有没有人愿意帮忙呢? 先谢谢了.

楼主:
简单点说.就是控制步进电机正反转 加减速度 定时移动 3个基本功能

网友:
钱真多,我以为我看错了

楼主:
表这样啊.是多了还是少了.多了真拿不出来.自己做的轨道车.也就2-3百成本.想自己玩玩.囊肿羞涩.只求大家帮忙

网友:
建议楼主以交友的方式让自己本地的同志帮忙呢,没事可一起赏星看月,楼主提供茶水就行,呵呵

网友:
lz在哪里呢,在上海就周末一起玩玩吧

楼主:
呵呵。谢谢楼上的。我在南宁的。欢迎同好一同提高。

不过这里真的没有人愿意帮忙么?看起来都应该是  高手来到的。就用你的几个小时帮个忙吧。感激不禁的

网友:
这种东西需要现场调试,最好还是找本地的,并且这样的小东西,估计也没人愿意收钱来做。找本地的朋友来喝茶,帮忙比较靠谱。

网友:
A3977,我没做过,只是我刚刚完成了A3979控制步进电机,芯片16细分,感觉还是可以的
电机转动平稳。
你的问题不大,只是没有东西在手上调试,说实话,不现实。
楼上说的,最好找个身边的人帮你搞搞,其实这功能也不是很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