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比较痛苦,决定放弃stm8s

楼主(2011-07-28):
是否比较笨,一直以来STVD+COSMIC调试的比较痛苦,决定放弃STM8

网友:
何不试试IAR for STM8 ?

网友:
当系统周围干扰大的时候,例如有直流电机和控制系统同一个电源,SWIM经常断掉,这时候也很痛苦

网友:
一直使用STVD+COSMIC和ST的库,STM8S的各个功能应用还是很顺利的,不知道LZ的痛苦在哪个方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当系统周围干扰大的时候,例如有直流电机和控制系统同一个电源,swim经常断掉,这时候也很痛苦

我在产线上烧写程序的时候,工人用的电批都不准和我的电脑用同一个插排,原因--------电机干扰ST-LINK的USB通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现在调试的时候不知道有没好的方法解决干扰问题?可以用隔离型的设备去调试吗?

网友:
有用过pana 的调试器,也是这样,很疼苦

网友:
stm8的地段片子价格真是太诱人了,好几次想买几片玩玩,可是后来还是忍住了,便宜的片子都没法用串口烧写程序,能用串口的价格都没优势。

这个世界果然是公平的。。。

网友:
SWIM 常常掉线 哎

---------------------------------
其他还好!

网友:
我用IAR调的,感觉挺好的,没什么痛苦啊

网友C:
我用STVD+COSMIC调试STM8S一直很顺利呀,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用着挺好的。。。。。

先找一下自己的问题,不要上来就怪这个工具不好那个工具不好,很多时候都是人为的因素,也有一小部分是软件的BUG。好好检讨一下自己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stm8的地段片子价格真是太诱人了,好几次想买几片玩玩,可是后来还是忍住了,便宜的片子都没法用串口烧写程序,能用串口的价格都没优势。
这个世界果然是公平的。。。

一个ST-LINK才多少钱啊?这点钱还是要出的。

SWIM调试接口最低配置3根线就可以调试了:VCC、GND、SWIM,我认为这个调试方式的优势可以把串口甩好几条街。

网友:
又是一些不懂装懂的死菜鸟在乱叫。

stm8的调试开发比avr 51等都要好。使用方便功能强大。
当你认为它不好时,更多地想想是不是自己太菜了。

网友:
感觉STM8很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直使用stvd+cosmic和st的库,stm8s的各个功能应用还是很顺利的,不知道lz的痛苦在哪个方面?

同意 我现在正在用H桥 驱动电机  直接110V的   使用 stvd+cosmic和st的库  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用着很好

网友E:
一个字,楼主太菜了!

网友:
Debug System with printf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俩个子了!
一个子是:x

网友:
STM8部分芯片支持ISP的

楼主:
我同意你们说的,我可能太菜了吧

网友:
STM8S除了外部晶振不是太好用外,调试什么的还可以的,毕竟这么多人在用呢,有什么BUG的话,ST早就修改了!

网友:
我都是用stlink来调试的  从来没发现什么问题啊

网友:
用来用去,说实话,还是感觉日系单片机强大

网友:
楼主不如看看你的硬件是否有改良的地方,STM8的比较容易受干扰,不要只看软件和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F:

???????

网友:
stm8s 就是一分价钱一分货。

最近用M052发现更悲剧。。 datasheet就说了个大概,很多中断没有标志。。 我怀疑是不是设计人员忘了写了。

网友:
正在调stm8s, 爽...! iar,好细的头文件定义,爽... 简单把数码管调通;直接io口com选择,爽... 片上eeprom,好简单,又爽了一把... tim2通道捕捉,爽...

网友:
比起C8051F,STM8S算好了,只要程序稍微大点,硬件调试C8051F,总是出错,有时候你明明给 a幅值为10,查看watch的时候他给你显示100.  至少我在硬件调试STM8S没有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在用IAR for STM8,感觉很好用啊

网友:
这里大家都怎么入门stm8的?都买的哪些板板呢?也希望学习下。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里大家都怎么入门stm8的?都买的哪些板板呢?也希望学习下。

我好像没有买什么板子   就是有个项目  评估下 stm8s性能价格都不错  就上马了, 有 库  基本上编程手册都很少看。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H:
当系统周围干扰大的时候,例如有直流电机和控制系统同一个电源,swim经常断掉,这时候也很痛苦
我在产线上烧写程序的时候,工人用的电批都不准和我的电脑用同一个插排,原因--------电机干扰st-link的usb通讯

我在生产烧录程序时  碰到经常st-link接口芯片烧掉(买了5片 一批机还没有烧完就换完了)  回来稍微改了下st-link的硬件  后来就一直没有烧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没有板。只有jlink和stlink.和一些样片。 现在是stlink+stm8s+iar+无库,寄存器方式

回复 网友I:

同感,特别是ec5+cid方式,经常掉线。痛苦!

回复 网友J:
我在产线上烧写程序的时候,工人用的电批都不准和我的电脑用同一个插排,原因--------电机干扰st-link的usb通讯
我在生产烧录程序时  碰到经常st-link接口芯片烧掉(买了5片 一批机还没有烧完就换完了)  回来稍微改了下st-link的硬件  后来就一直没有烧过了
-------------------------
改造一下应该能解决。 如:usb线用那种带磁环的。 swim那四根线用屏蔽的线。

网友:
STM8S不要太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K:

我是感觉stvd很不好用啊?编译器的问题,sprintf函数都不支持,写个函数void main ();还不行 必须void main(void);烦的地方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L:

同意,IAR好用

网友:
STLINK 干扰的问题,确实存在! 但片子还是可以用的,2元价格!

网友(2011-12-12):
回复 网友M:
又是一些不懂装懂的死菜鸟在乱叫。
stm8的调试开发比avr 51等都要好。使用方便功能强大。
当你认为它不好时,更多地想想是不是自己太菜了。

经典
大家还是经常要反思下自己,才能进步的。

网友:
哥我正在写鍵盘程序,用STM8S103.  1W多行,虽然比较晕,但是有仿真器,还好搞了,如果没仿真器还真不方便。我也用的STVD_COSMIC,其实用惯了跟IAR差不多了,而且STVD集成的功具较多,仿真比较方便了,必竞是ST自家的吗!一个STLink也不贵,仿真其来比较好用,总体感觉STM8还是不错的!

网友:
stlink 抗干擾不行也是不爭的事實

网友:
回复 网友E:

回复 网友N:

几个字都数不清啦?好意思说人家菜?

网友(2012-09-06):
引用 网友C:
我用STVD+COSMIC调试STM8S一直很顺利呀,没有发现什么问题。。。用着挺好的。。。。。

先找一下自己的问题 ...

这位大侠请问你用stm8+cosmic,你用过printf函数打印过吗?为什么我的打印老是出错,只有参数定义为u16,才打印正确,谁能帮我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2013-07-12):
最近也在使用STM8中

网友O:
我用着感觉还可以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用着感觉还可以啊

用STM8S  2.5年的路过,STM8S003 是性价比之王,没有对手,1.32的淘宝样品价格+35元的仿真器价格。
这样的组合多完美啊,对手在STM8S003 上确实找不到其他缺点了,只好说他扛干扰不好了。
在同价格、同资源的情况的,ST 做为世界前二十名的半导体厂商,其设计生产的MCU 我认为比很多
二流MCU 扛干扰要好。

网友(2017-08-17):
stm8s调试速度怎么这么慢啊,单步时候都要等3秒以上

网友:
用STVD+COMSIS调试如果在主程序外设置断点,这货不停在 断点处打转。查复位寄存器居然SWIM不停的复位。
#include "stm8s.h"
#include "stm8s105s6.h"
void SystemInit(void);
void main()
{
  u8 tempflag,i;
  u16 volatile temp=0;
   SystemInit();
   while(1)
   {
    temp++;
   }
}

void SystemInit(void);
{ u16 volatile i,j;
CLK_HSIPrescalerConfig(CLK_PRESCALER_HSIDIV1);
  i=0;//将断点放在些处,会不停复位
  j=0;//或将断点放在些处,会不停复位

}
//查看RST_ST=0X08  查看手册是SWIM复位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一个字,楼主太菜了!

你的数学估计是体育老师教的:
楼、主、太、菜、了
一、二、一、二、一
齐步数刚好数到1
所以就一个字

网友:
IAR for stm8调试妥妥的。

网友:
用了多年的STM8了,STVD 调试的确痛苦,并且有单步仿真和全速执行不一样的可能(寻址错误导致),虽然概率很小,超过32KB,写Bootloader,对不同语法表达,竟然有错,绕过很多坑,现在也用得很顺手了,但的确不好用。

网友:
楼主,这不是芯片的错,STM8S性能一直不错,有比他性价比更高的吗?主要是STVD+COSMIC太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