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chipscope pro时遇到过这种问题

楼主(2011-07-28):
我定义的触发端口有8个,但连接触发端口与信号时只有两个信号可用,怎么回事啊?如下图:

点击modify connections 后出现了下面界面,左下角为什么只有两个信号啊?谢谢了……

网友(2012-01-05):
把代码发上来看看,应该是被综合掉了.检查一下你的模块应该是没有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