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IAR调试的时候,程序下到片子里后,那个break(小手)就是红的,而实际上程序没有运行

楼主(2011-07-28):
就是上面的情况,点那个红手,程序就是停在第一句:WDTCTL = WDTPW + WDTHOLD;
不是所有程序都这样,只有一两个程序出现过,但是不影响程序的运行,结果都是正确的。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长时间,还请大家指教一下

网友:
调试前把所有断点都删掉,进入调试过程时再加入断点,且断点数量不要同时超过2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不过这个方法试过了,没效果啊。
其实程序运行起来倒也没什么问题,就是想搞明白出现这个情况是什么原因。

网友:
程序在某一条语句卡住了,或者说一直停留在那条语句。。

单步调试一下吧。。按下(next statement )这个图标。。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调试前把所有断点都删掉,进入调试过程时再加入断点,且断点数量不要同时超过2个。

断点数量和芯片可能有关系,同事的249只能设置两个断点,我的2418可以设置5个断点。

楼主:
谢谢大家。
还是没搞懂,各种办法都试了
最后我在其他地方新建了一个工程,这下没问题了。
之前那个工程是多年来一直在用,各种设置我都查了一下,跟没有问题的工程是完全一样的,真是奇怪

网友:
也有可能是在某一行打了个符号 没看到、、、

网友:
IAR确实挺娇贵的,原来用的4.2后来看论坛说升级到了5.1 结果就是写不进去,写不进去。给利尔达打了几个骚扰电话,那哥们劝我换回4.2,囧了,还真好了。。不过现在用F5529,4.2不支持,升级到了5.2了。。最近用的还好,没啥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