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调连上舵机后出问题

楼主(2011-07-28):
我自己做的电调,不用滤波电容的,平时工作非常好,从不大电流,可当我接上大舵机,运行一段时间后,电调启动时就会时常有大电流的现象,当我加上滤波电容后,就没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啊??请高手解答!!

楼主:
电路和用339来比较中性点和电机分压的信号,舵机由两个7805供电,板子由另外一个7805供电,MOS驱动和德国人的是一样的

网友:
电源是电池还是稳压电源?

楼主:
稳压电源啊,5A的稳压电源,我加了滤波电容就一点事都没有,换另一块不加电容的板子(我写了两套程序,一套是加电容的,一套是不加电容的,是在每个PWM_ON时检测过零信号),原来是好好的,连上大舵机,启动时不时会大电流

楼主:
问题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