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与三菱变频器通信

楼主(2011-07-28):
现有个项目是利用单片机与三菱FR-D700变频通信(老板认为用PLC连接成本高),要求可以利用单片机所接的LCD读出当前频、可以用单片机调节变频速度、实现正反转、可以启动/停止电机。
    刚从FR-D700的说明书上得知,可以通过“三菱协议”与“ModBus RTU协议”实现两者的通信。现主要请教一下大家具体用哪个协议比较好?

网友(2013-07-25):
我现在也需要使用这些东西,自己也在想。楼主实现了吗?

网友:
显然用Modbus-RTU,简单又通用,实现了它,你可以控制几乎任何变频器(很老的型号除外)。

网友:
当然是modbus了,几乎所有的变频器都支持modbus啊!而且modbus资料多啊,网上搜搜都是啊!

网友:
还是用MODBUS吧!很好用的!在项目中都用了很久了!

网友:
是你们老板吝啬不舍得买PLC吧。三菱的FX3U系列PLC自带变频器专用指令,很方便。
如果真不想买PLC,也可以用485通过PU口使用专用协议。个人认为专用协议是比较简单易懂的,虽然比不过modbus的通用性。

网友:
单片机实现个MODBUS RTU就行啦。

网友:
这正是学习modbus的好机会

网友:
真心,大部分好像真的是modbus的RTU,我不想移植协议栈想自己写简单的。应该问题不大吧。只支持几条命令就可以了。

网友(2013-11-24):
我也要好好学一下通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