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驱动直流24v电机

楼主(2011-07-28):
用mos管驱动直流24v电机,pwm频率1khz时,电机两端的电压波形不对,电压变化不是在零与36v之间变换(供电源为直流36v),电压波形低部被拉高到一定的电压值,而且随占空比增大,这个电压值还会增大,即波形底部继续升高,最大能达20V左右。

楼主:
1为电机电压波形,4为驱动波形

网友:
4是PWM处吗?幅度多少?示波器看不出

网友:
驱动电阻用的多大?

楼主:
4为MOS管G极,幅值为14V多点

楼主:
100欧的驱动电阻

网友:
回复 网友A:
4为mos管g极,幅值为14v多点

从你图上看,如果1号是D极,那就非常怪,因为G=14,D=36V,明明应当导通的,你确定用的是NMOS并且极性接对了?如果1号不是D,你就应当说接哪里,别让别人挤牙膏,信息提供不全

网友:
二极管用的什么型号?

网友:
1应是电源电压波形,???此处没想清楚。

4应是MOS漏极的波形,波形4后面的一个小台阶是反电势。

楼主:
回复 网友B:

二极管是8050 8550

楼主:
回复 网友C:

1为电机两端电压波形

楼主:
谢谢各位解答,昨天做实验把mos管与电机位置颠倒,电机两端电压波形还是一样,没有明显变化,我用的电机是pml的wnl-24-2b,mos管为2sk2611,电阻分别为100欧、12K,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另外电机运行时声音较大,mos管发热厉害

网友:
两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各位解答,昨天做实验把mos管与电机位置颠倒,电机两端电压波形还是一样,没有明显变化,我用的电机是pml的wnl-24-2b,mos管为2sk2611,电阻分别为100欧、12K,请大家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另外电机运行时声音较大,mos管发热厉害

网友:
你的测试结果是对的。当MOS管栅极为0的时候,MOS管还是有很小的漏电流通过的。所以你测到得电压不是0,而是22V左右(波形),
你把MOS管换成继电器什么的触点开关就能得到你想得到的结果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其实在90V的电机测试时是正常的,这次更换了这个24V电机就出现现在的问题了,90V的电机波形是很好的,占空比也能从5%~90%多可调

网友:
回复9楼,我问的是图中 二极管的型号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就是我理解错了。不过感觉你电路没给全,

楼主:
回复 网友B:

u8100e

楼主:
回复 网友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