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ios是不是有频率限制。我的nios核第一次装软件时能到122MHz,结果现在只能达到80

楼主(2011-07-28):
我曾经让黑金动力社区的qq群管理员帮我远程协助解决问题,最终结论是nios核也许会对我的编译有限制。这个软件我没有改过时序限制。如果没有接nios核,我的频率也能达到300Mhz,只要接上nios,就不可以了。这个帖子曾经问过,没有解决,再次问一下。nios核是不是有输入时钟信号的限制??

网友:
我修改过的NIOS核 在CYCLONE FPGA上 跑到了200M 。
如果你外设和处理器用一个时钟的话,并且外设编写的失序不好,就可能导致系统主频率的降低。
建议试图分析一下频率瓶颈吧,必要时候用流水线改进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台指点,只不过是没有外设的时候,仅仅是晶振->PLL->nios这样一个简单的系统都不能跑100MHz

网友(2011-08-29):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谢谢兄台指点,只不过是没有外设的时候,仅仅是晶振->pll->nios这样一个简单的系统都不能跑100mhz

这个有点夸张吧

网友:
没有调试过nios,但是从altera宣传的性能来看,100M以上肯定可以的,200M貌似都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夸张,我可以给你远程受控,你看看

网友:
遇到和楼主一样的问题,要是能到手册宣称的178M的频率,差不多有ARM9的性能了,可以独立用到有图形系统的设备中。现在只能到100M,基本就是比ARM7强点。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500066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bluehans&bbs_id=9999

网友:
http://www.cnblogs.com/oomusou/archive/2008/12/21/pipeline_bridge.html

网友:
回复 网友D:
http://www.cnblogs.com/oomusou/archive/2008/12/21/pipeline_bridge.html

这个也只做到了100M,和我原来的实验差不多。不知那些上到166.7M的是怎么做的。

网友:
楼主不妨按文中的说法加个Bridge,看看能不能上100,然后逐步提高constrain的频率,120、133、150、166、180、200,看看是不是能逐步上去?

楼主:
回复 网友D:

虽然是繁体的,可是解决方法真的很神奇。。。

楼主:
回复 网友E:

恩,好的,我会试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