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编译时遇到的一个问题,求高手帮帮小弟,先谢谢大家了!

楼主(2011-07-28):
刚学C#,正在做一个上位机软件,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命名空间“xxxxx”.Properties''中不存在类型或命名空间名称“ErrorMessage”(是否缺少程序集引用);大家帮帮忙,我先谢谢了!

就是这两个图,有一个生成了ErrorMessage.Deigner.cs文件,一个没有生成,是我配置有问题吗?

网友:
C# 使用串口很简单而已,具体请看我的博客上的一篇文章http://blog.csdn.net/cy757/article/details/4474930

方法一:

首先要添加

using System.IO;
using System.IO.Ports;

1...在类的内部定义SerialPort com;

2...打开串口

            com = new SerialPort();
            com.BaudRate = 115200;
            com.PortName = "COM1";
            com.DataBits = 8;
            com.Open();//打开串口

3...发送数据

            Byte[] TxData ={1,2,3,4,5,6,7,8 };
            com.Write(TxData, 0, 8);

4...接收数据

     4.1使用事件接收

     this.com.DataReceived += new System.IO.Ports.SerialDataReceivedEventHandler(this.OnDataReceived);

private void OnDataReceived(object sender, SerialDataReceivedEventArgs 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先谢谢!我开发的上位机软件不光是串口,还有些其他的功能。我只是不知道这个错误错在哪了?

网友:
仔细检查命名空间的定义有没有问题 引用的时候有没有using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我缺少了一个源文件!还是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