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3.3编译错误

楼主(2011-07-28):
我使用的是DSP2812,用ccs3.3编译时出现下面错误,开始时两个程序都是对的,然后我将两个程序修改后添加的同一个工程中后编译出现错误,望高手们帮我解决一下。谢谢啦!

楼主:
问题我解决了  原因是将        EALLOW;
        PieVectTable.ADCINT=&ad;
        EDIS;  和 InitAdc();的顺序放反了  这是有影响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  弄错了  还是有错误

网友:
“标签引用错误”,就是说下面提示到的量引用出现了错误,要么输入错误,要么未定义。

网友:
可能是有什么文件未包含进你的工程里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