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运行 rt_thread 0.32 出现hard fault 错误,看不懂错误代码

楼主(2011-07-28):
psr: 0x00000000
pc: 0x41323736
lr: 0x08004fa1
r12: 0x80000000
r03: 0x08004fc5
r02: 0x20004d40
r01: 0x08004fc4
r00: 0x00000001
hard fault on thread: main
thread  pri  status      sp     stack size max used   left tick  error
-------- ---- ------- ---------- ---------- ---------- ---------- ---
tidle    0x1f ready   0x00000040 0x00000100 0x00000040 0x0000000e 000
timer    0x04 suspend 0x00000078 0x00000200 0x00000078 0x0000000a 000
tshell   0x14 suspend 0x00000088 0x00000800 0x00000088 0x0000000a 000
gprs     0x05 suspend 0x00000098 0x00000c00 0x00000750 0x000001c2 000
main     0x01 ready   0x00000438 0x00000c00 0x00000458 0x00000080 000
led      0x05 suspend 0x00000078 0x000000a0 0x00000078 0x00000032 000
key      0x05 ready   0x00000088 0x000000c0 0x00000088 0x00000031 -02

请问key的错误代码-2是什么意思?

网友:
-ETIMEOUT,应该是key线程调用了rt_thread_delay()。

出问题的是你的main线程,貌似PC已经飞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etimeout,应该是key线程调用了rt_thread_delay()。

出问题的是你的main线程,貌似pc已经飞掉了。

感谢 解答,已经找到问题了,是内存越界了,对了顺便问您一个问题,STM32F107上当我uint8_t buf, 其中SIZE大于10K的时候就会产生hard fault错误,难道STM32不允许定义超过10K的数组?

网友:
uint8_t buf 位置在哪? 此时空间从哪里分配?

楼主:
回复 网友B:
uint8_t buf 位置在哪? 此时空间从哪里分配?

就是在main(){}内定义
main
{
  uint8_t buf[SIZE] = {0};
}

网友:
就是在main(){}内定义
main
{
  uint8_t buf[size] = {0};
}

为啥不拿到外面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在main(){}内定义
main
{
  uint8_t buf[size] = {0};
}

为啥不拿到外面呢

拿到外面也是一个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