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开不了机了

楼主(2011-07-28):
昨天我开着电脑,上着网的时候电脑突然黑了,主机风扇也晃转了,电源却没有问题。过了半个小时后重新开机,风扇有转,但不再发烫了,是CPU不工作了还是显卡坏了?急!!!!!

网友:
保修期送客服   话说天气热了   我的本本  就这上网 也63℃    气温 32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一个二手的台式机,找不着客服啊。问一下,你的电脑是哪坏了呢?

网友:
你是不是内存接触不好

前不久我的电脑被电池碰撞了一下, 开不了机, 到下面的维修部修, 用电脑检测卡插上, 马上就知道是内存接触不良的问题, 取下内存条用橡皮差了几下, 装上开机, ok (20大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试试,我怕显卡烧了,那就没法用了

网友:
内存 滴...滴...滴...
显卡 滴...滴滴滴

挨个拔掉试试看,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如果不报警,先找个电源试试看还不行,就是CPU或者主板了

网友:
前些年被骗了买了华硕K40AB,一回家发现90度,谁知道它居然依旧能用。。。。强悍!用了一年多居然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烧啊!)

网友:
温度过高吧。。

网友(2011-08-28):
我的联想邵阳E46A不到一年,一个月内修了五次啊?......坏喇叭,何原因造成的,无答案.......悲剧

网友:
联想邵阳E46A真TMD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