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作“春风”电源,一个难以理解的问题

楼主(2011-07-28):
曾经一直在对电源制作感兴趣,也做个几个数控开关电源,但是效果也不理想。看到春风大哥做的电源,很是佩服……这几天,我跟着春风电源,自己仿做了个,一个让我难以理解的问题发生了,纹波大的不能叫做纹波了,幅度大的做个做产品,可能赔客户的钱比电源钱多……大家请看我做了个仿真,发现个问题,如果把C4去掉,纹波就很大,如果加上,仿真出来,就没有什么纹波了。我根据仿真,加了个电容,呵呵,结果让我又惊又喜又迷茫,以前几伏的纹波一下子就只有几mV了……虽然平时也玩了些模电,但是像这个问题,还真的第一次遇到……请各位高手帮帮忙指点下

网友:
不懂模电的经过
是不是 C4可以 将高频部分反馈回来 使得LM358 调整更加迅速啊

网友:
这个电源是不是没有电感的
开关电源不是都需要电感的吗
不知道是不是 再经过

楼主:
不是,这是个线性电源的电压控制部分抠出来的模型……

网友:
防作??第一眼以为是防抄袭呢!

楼主:
我还是学生呢,抄袭干什么,做的目的就是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是个线性电源的电压控制部分抠出来的模型……

你仅仅弄对了这个模型的直流相位关系,频响曲线完全没考虑,Q1共基极放大器是电压放大环节,把0极点提到0dB以上了,不振荡就怪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是个线性电源的电压控制部分抠出来的模型……
你仅仅弄对了这个模型的直流相位关系,频响曲线完全没考虑,q1共基极放大器是电压放大环节,把0极点提到0db以上了,不振荡就怪了。

不好意思,理论没学好,不是很清楚,能否详细些,非常感谢!!!

网友:
电源布线不好,我遇到过重新设计一下PCB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布线不好,我遇到过重新设计一下pcb就好了。

板子的问题是一定有的,因为是手工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是个线性电源的电压控制部分抠出来的模型……
你仅仅弄对了这个模型的直流相位关系,频响曲线完全没考虑,q1共基极放大器是电压放大环节,把0极点提到0db以上了,不振荡就怪了。
不好意思,理论没学好,不是很清楚,能否详细些,非常感谢!!!

详细分析没啥意义,你这个电路唯一的好处是压差低,效率可能会高一些,但有限。
即使补偿到不振荡,电路的线路调整率和负载调整率这些动态参数也会烂的一塌糊涂。
所以为了动态参数的好看,正规电源的调整管都是射随器,没共基极的。

网友:
怎么没有基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是个线性电源的电压控制部分抠出来的模型……
你仅仅弄对了这个模型的直流相位关系,频响曲线完全没考虑,q1共基极放大器是电压放大环节,把0极点提到0db以上了,不振荡就怪了。
不好意思,理论没学好,不是很清楚,能否详细些,非常感谢!!!
详细......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不是,这是个线性电源的电压控制部分抠出来的模型……
你仅仅弄对了这个模型的直流相位关系,频响曲线完全没考虑,q1共基极放大器是电压放大环节,把0极点提到0db以上了,不振荡就怪了。
不好意思,理论没学好,不是很清楚,能否详细些,非常感谢!!!
详细......

太感谢了,明白些了,也感谢论坛提供这么好一个平台

网友:
回复 网友B:
q1共基极放大器是电压放大环节,把0极点提到0db以上了,不振荡就怪了。
Q1是共射放大。

回复 网友A:
你参考了一个不成熟的结构,证明你根本没仔细看完第二版的所有帖子。你遇到的问题帖子里都有提到,并且分析了成因和改进办法,最终促成2.1版的成功诞生。别看只是0.1的差异,模拟部分的架构完全不一样了。

网友:
啊,Q1是共射极放大器,是我喝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回复 网友B:
q1共基极放大器是电压放大环节,把0极点提到0db以上了,不振荡就怪了。
q1是共射放大。
回复 网友A:
你参考了一个不成熟的结构,证明你根本没仔细看完第二版的所有帖子。你遇到的问题帖子里都有提到,并且分析了成因和改进办法,最终促成2.1版的成功诞生。别看只是0.1的差异,模拟部分的架构完全不一样了。

不好意思,其实我做的是新版的,部分修改了下,纹波很大,郁闷之时,就打开仿真软件,就画了这个图……
仿真过程中,由于没有加C4,无论我怎么调参数,也是很大的纹波,后来加了C4,问题一下解决了,然后我在我做的板子上加了这个电容,也同样解决问题……但是却对其中的问题感觉疑惑,所以问问大家

网友:
2.1版是N MOSFET源极跟随输出,和NPN射极跟随一个原理,你这个是2.0版的结构,PNP共射输出级。
至于C4的问题,本应只用C4不用C2的,不过你这个电路结构如果只用C4,恐怕会振荡,没仔细算会不会振,但趋势是振的。
同时用C2 C4和两个都不用是一样的,刚好抵消掉了。
如果只用C2,肯定纹波大,反馈的高频成分都被C2滤掉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2.1版是n mosfet源极跟随输出,和npn射极跟随一个原理,你这个是2.0版的结构,pnp共射输出级。
至于c4的问题,本应只用c4不用c2的,不过你这个电路结构如果只用c4,恐怕会振荡,没仔细算会不会振,但趋势是振的。
同时用c2 c4和两个都不用是一样的,刚好抵消掉了。
如果只用c2,肯定纹波大,反馈的高频成分都被c2滤掉了。

听了你的回答,感觉,模电的东西太无穷无尽了……
但是好像春风电源里电容都有……
我以前一直以为可以不用C4,用C2就行了,看来是完全错误的……

网友:
请问 gzhuili 咕唧霖

他这个电路用一个稳压的值通过分压来接到运放反相端作为参考电压,这样做不对吧?

网友:
他这是仿真,前面的20V电压源是稳定的,所以直接分压就相当于基准电压了。
仿真有时候不用100%模仿,关键部分的模型一定要详细,还要把电路中的附加参数例如电容ESR,杂散电容,电源纹波等都考虑进去,其余无关部分则不必太较真,尽量用等效电路,怎么快怎么来。要我来画这图,运放反相端直接就来个V2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他这是仿真,前面的20v电压源是稳定的,所以直接分压就相当于基准电压了。
仿真有时候不用100%模仿,关键部分的模型一定要详细,还要把电路中的附加参数例如电容esr,杂散电容,电源纹波等都考虑进去,其余无关部分则不必太较真,尽量用等效电路,怎么快怎么来。要我来画这图,运放反相端直接就来个v2了。

就像兄台说的,我也就是简单弄弄……要的就是怎么解决关键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他这是仿真,前面的20V电压源是稳定的,所以直接分压就相当于基准电压了。
仿真有时候不用100%模仿,关键部分的模型一定要详细,还要把电路中的附加参数例如电容ESR,杂散电容,电源纹波等都考虑进去,其余无关部分则不必太较真,尽量用等效电路,怎么快怎么来。要我来画这图,运放反相端直接就来个V2了。

谢谢,我仿真时也是直接接一个v2,我只是对他的这种接法比较奇怪,怕他实际电路也这样来就不对了。

仿真中怎么把ESR这些东西考虑进去?

网友:
有的仿真软件可以在模型里设ESR,没有的自己串一个。像LZ位这种PNP调整管结构,输出电容的ESR通常都要在某个特定范围才能稳定。

网友:
你的STPM 01 芯片电表做好了吗?目前我也在做这一块,SPI写入。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加我QQ447000503,谢谢。

楼主(2011-10-23):
回复 网友E:

不好意思,前段时间参加全国电子竞赛,就很少登陆了……
呵呵,拿了个全国一等奖,其中还是得感谢春风,就是我问的这个问题,解决了开关电源调节的不稳定。这次我们的作品远远超过比赛要求,误差是千分之二左右,而比赛是2%,纹波测试在1mv左右……

楼主:
回复 网友E:

STPM01那个片子我们遇到很多问题,读出来的数据感觉不可思议,后来放弃了……我们用了上海贝岭的芯片,同样的功能,一下子就调通了

网友:
继续努力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