砸了一个鼠标。发现里面的原件还不少

楼主(2011-07-28):
(无正文)

网友:
这个做工不错,难道还是无线的?

网友:
无线的都差不多~去拆个有线的,那叫个简单啊

网友:
无线的啊!

楼主:
大哥。一般的无线鼠标你拿一个过来。有这么多IC 。

大家再想想,, 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四轴的姿态控制。

网友:
回复 楼主:
大哥。一般的无线鼠标你拿一个过来。有这么多ic 。

大家再想想,, 这个东西可以用来做四轴的姿态控制。

Good idea!!

网友:
回复 楼主:

详细询问怎么做????

看过好像是InvenSense的Demo Kit就是姿态感应式的鼠标
可是你拆的这个怎么看都像是普通的光电鼠标啊。。。。

网友:
这个鼠标怎么这么多IC?一般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早期的无线鼠标,现在的就一个带51核的无线片子了

楼主:
LS的很搞笑。。

这个鼠标是5轴空中鼠标,其实可以做成9轴的 ,但是有个IC 没有焊。

同时带激光桌面定位的。

如果DPI再高点,可以说是一个高端的鼠标了。。

网友(2011-09-24):
不错的鼠标
有空研究研究空中鼠标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鼠标!
空中定位,陀螺仪?!

网友:
第一次见这种鼠标! 能直接利用到飞行器上吗?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也拆了个,怎么就没有这么多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