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液晶,同样是clear_screen函数,在单片机上的清屏效果很好,在FPGA上清屏效果就不好

楼主(2011-07-28):
小弟做了一块液晶程序,同一个程序,在单片机中clear_screen效果很好,所有的320*240个点都能够清为黄色(底色)
结果此程序放到nios中,清屏效果就很差了,在开始的几行里面,总是没有底色。我又试着另写了划线函数,结果在方才清屏忽略的地方,仍能显示直线,
我不解的就是,为什么清屏总是忽略这块地方呢?
液晶显然是没有坏。
程序原封不动。

网友:
FPGA速度快,初始化行列扫描时间那里要修改。
把扫描时间延长一点,估计就可以了。我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就是这么解决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啊,那就改改看吧,把初始化的代码扫描时间改的长一点。。
那我想就是因为设置窗口大小的寄存器初始化不对。
改改看

网友:
初始化不用改。
改写数据,写命令的那一段。
//********************写命令
void Write_Command(uchar Cmd) // Command Write
{
  cs = 0;
  rs = 1;
  DATA_BUS = Cmd;
  wr = 0;
  wr = 1;
  cs= 1;
  DATA_BUS = 0xff;
  rs = 0;
}
例如这一段
  wr = 0;
  wr = 1;
中间加个延时
  wr = 0;
delay(1);
  wr = 1;
这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了一下,可以啦,估计是因为一开始上电时电压有波动,所以影响了写入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谁让FPGA功能这么强大呢,只用软件就能实现很多复杂功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是你复位没做好了。你可能一上电马上写入数据了吧。
一般液晶复位标准程序是上电后,拉低RST脚300MS,再拉高300MS。然后一直保持高,然后再写入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300ms?
我用的都是拉低5ms,怪不得不稳定呢,这个得记住了,嘿嘿,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对!
是300MS,哈哈,打成电流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是你复位没做好了。你可能一上电马上写入数据了吧。
一般液晶复位标准程序是上电后,拉低rst脚300ms,再拉高300ms。然后一直保持高,然后再写入命令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难道是300ms?
我用的都是拉低5ms,怪不得不稳定呢,这个得记住了,嘿嘿,

你用单片机的时候复位5ms就够了?
FPGA也许跟外部电源输入稳定供电的时间有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