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NaviCtrl”,提示--- Error: failed to execute 'arm-none-eabi-gcc'?

楼主(2011-07-29):
请问如何解决,
需要什么配置么,谢谢了 。

-----
好像,pitolan版大,编译成功过的,

网友:
找不到编译器?
你用的是什么IDE?

楼主:
用的是Keil MDK uVision4

楼主:
下载了个“Sourcery G++ Lite”现在gnu编译器解决了,
但是 编译过程成提示一大批错误。。。

-------------------------------------
compiling usb_regs.c...
usblibrary/src/usb_regs.c: In function 'ToggleDTOG_RX':
usblibrary/src/usb_regs.c(379):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arithmetic in operand of '|'
usblibrary/src/usb_regs.c: In function 'ToggleDTOG_TX':
usblibrary/src/usb_regs.c(390):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arithmetic in operand of '|'
usblibrary/src/usb_regs.c: In function 'ClearDTOG_RX':
usblibrary/src/usb_regs.c(401):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arithmetic in operand of '|'
usblibrary/src/usb_regs.c: In function 'ClearDTOG_TX':
usblibrary/src/usb_regs.c(412):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arithmetic in operand of '|'
usblibrary/src/usb_regs.c: In function 'SetEPAddress':
usblibrary/src/usb_regs.c(423):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arithmetic in operand of '|'
usblibrary/src/usb_regs.c: In function 'FreeUserBuffer':
usblibrary/src/usb_regs.c(724):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arithmetic in operand of '|'
usblibrary/src/usb_regs.c(728):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arithmetic in operand of '|'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CMSIS/Inclu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INC/ST/91x/: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usb_core.c...
usblibrary/src/usb_core.c: In function 'SetDeviceAddress':
usblibrary/src/usb_core.c(814):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arithmetic in operand of '|'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CMSIS/Inclu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INC/ST/91x/: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usb_int.c...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CMSIS/Inclu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INC/ST/91x/: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usb_init.c...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CMSIS/Inclu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INC/ST/91x/: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compiling usb_mem.c...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CMSIS/Include/: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arm-none-eabi-gcc: Files/Keil/ARM/INC/ST/91x/: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Target not created

网友:
keil mdk里面有个编译器选择的,手头没有软件,不是很清楚在那里,你找找

楼主:
说的是这个吧。

楼主:
我已经选上了

楼主:
我选了,但是还是编译不过去,有编译成功的 么,谢谢

网友(2011-09-03):
回复 网友A:
下载了个“sourcery g++ lite”现在gnu编译器解决了,
但是 编译过程成提示一大批错误。。。
-------------------------------------
compiling usb_regs.c...
usblibrary/src/usb_regs.c: in function 'toggledtog_rx':
usblibrary/src/usb_regs.c(379):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ses around arithmetic in operand of '|'
usblibrary/src/usb_regs.c: in function 'toggledtog_tx':
usblibrary/src/usb_regs.c(390): warning: suggest parenthe......

回复 网友A:
我选了,但是还是编译不过去,有编译成功的 么,谢谢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不知道大家解决了没

网友(2011-11-17):
最後有編譯成功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