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做过fpga+usb phy的同学?

楼主(2011-07-29):
最近对usb很感兴趣,有没有tx做过fpga +usb phy的架构?一般usb phy选用哪款芯片?

网友:
cy7c68013

楼主:
cy7c68013 不是usb phy芯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cy7c68013 不是usb phy芯片
你所指的PHY要实现什么功能?

网友:
CY7C68013确实不能算作是USB phy芯片。

CY7C68013是USB接口的单片机,是带有一定“智能”的,已经对USB接口做了很多处理。

USB的PHY芯片,2.0的用过PCI接口的,但是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用了。

我认为用FPGA+ USB phy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主意,硬件简单,软件上非常复杂。所以很少看到有人这样做的。

网友:
FPGA 直接连接两个差分线上,直接解码。你要用串并转换,转换数据就可以了。需要内部锁相环,时钟恢复。得到数据的。

网友:
你可以看看MCU模拟USB的

网友:
5楼和7楼说的方式,应该可以实现USB1.1,见过这样做产品的。

网友:
最近也在做USB的好像不加USB芯片时序很复杂,MARK,求大神解答

网友:
USB3320比较常用.

网友:
回复 楼主:

本人不才恰好做过  QQ号359076514

网友:
CY7C68000 我研究过opencore上的那个USB
可共同学习交流 QQ83404726

楼主:
主要参考opencores那个usb IP core?1.1还是2.0? 1.1版本的有host和slave,2.0只有slave
另外,这些代码可以综合吗?

网友:
我做2.0 device 在FPGA上综合过

楼主:
ls用的是opencores的核?

楼主(2011-09-28):
准备用usb3300,主从都支持。
不明白的问题:他和usb3320有什么区别?

网友:
本人做过FPGA+usb phy,phy芯片使用SMSC3320   提供xilinx USB的SOPC工程全部完整源码,此设计已成功应用在产品上,USB核以网表形式提供 另外也有nandflash控制器、SDRAM控制器提供 有意者联系18210199784

网友:
做过全速,PHY用PDIUSBP11A

网友(2011-11-04):
本人做过fpga+usb phy,phy芯片使用smsc3320   提供xilinx usb的sopc工程全部完整源码,此设计已成功应用在产品上,usb核以网表形式提供 另外也有nandflash控制器、sdram控制器提供 有意者联系18210199784

又有新的好东西了,UTMI-ULPI桥接IP核,使UTMI接口的USB核兼容ULPI接口的PHY芯片,已板上验证,绝对没问题

网友:
PDIUSBD12  应该算一个吧 以前好多开发板用 ZLG的也用过

网友:
XILINX官方就有USB 的IP核。

网友A(2021-11-12):
我来挖坟了

按照作者的描述,,对于 LS/FS USB,可以不用专门的 PHY,直接用 FPGA 的引脚作为 USB D+/D-,,而且作者说他用多种 FPGA 测试过

https://github.com/ultraembedded/core_usb_fs_phy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来挖坟了

按照作者的描述,,对于 LS/FS USB,可以不用专门的 PHY,直接用 FPGA 的引脚作为 US ...

实验成功了麻烦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