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使用三级管搭接的H桥驱动小电机,三级管发热严重?

楼主(2011-07-29):
电路图如下:

刚开始两个电机还正常运转,过了一阵子之后8050就开始发烫,在PWM1是使用强推挽工作,PWM2为0,供电是5V电源,电机的电流是0.16ma。现在电机转的很慢了,比刚开始慢,请问是这是啥原因。

网友:
测下Q14和Q15的CE压降看看

网友: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当然热,P和N换一下,前面驱动也要改,这图是败毒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三极管工作在放大状态,当然热,p和n换一下,前面驱动也要改,这图是败毒的吧?
p和n换一下?这是什么意思,PNP和NPN对调?

网友:
Q13 Q15 对调,Q14 Q16对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q13 q15 对调,q14 q16对调。
好的,感谢各位。今晚回去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换了以后前面电路也要改,要不很容易上下管子同时导通烧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复 网友C:
这个换了以后前面电路也要改,要不很容易上下管子同时导通烧毁。
那请问还要改啥,刚接触很多都不懂。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很典型的电路。。。虽然我没有用过试过,但是都一直看到过,发热一般就是因为电流过大负载受不了了~?
你那几个8050和8550确定都是真货,不要有哪个冒充大功率三极管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是不是真货我就不知道,我测了电流,没超过0.5A。

网友:
发热可能是上下桥臂同时导通了。LZ,电机参数是多少?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使用的电机是小电机,4V-7V那种马达

网友:
8050集电极上接个上拉电阻试试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