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了我很久的TIM1时钟走慢的问题终于找到原因了

楼主(2011-07-29):
在使用STM32的过程中,经常发现TIM1定时器莫名奇妙的走慢,以前一句一句的查看代码,怕晶振没起振,拿示波器看,都没有发现问题,但TIM1就是走慢了,后来只能尽量避免使用TIM1,今天再次下定决心要找到原因,最后终于发现是MDK的优化造成的。
如果默认使用Level 2 (-O2)优化级别,勾选Optimize for Time 和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TIM1就会变慢很多,其他定时器都正常。
使用Level 0 (-O0)优化级别,勾选Optimize for Time 和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或者使用Level 2 (-O2)优化级别,只勾选One ELF Section per Function ,则TIM1能正常工作,目前虽然能解决问题了,但是还没有仔细研究不同的优化之间的区别,到底编译器把哪部分代码给优化掉了,才造成TIM1定时器走慢呢,这个还有待进一步研究,现在要忙手头上的项目,暂且先放一放吧。

网友:
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换新版

旧版都使用  u32 或  u16
新版已经改 vu32 或 vu16

楼主:
不是一楼所说的问题,我用的是3.5.0版本的库

网友:
听起来似乎MDK在作弊...它把TIMER调慢了好显示在TIMER计数了相同的计数时它优化的代码做了更多的事情....

网友:
唉。。。怎么现在的工程师水平越来越差。timer走慢还会与程序优化级别人关。有脑子想想就知道是自己没用对才出这种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一楼所说的问题,我用的是3.5.0版本的库
现在好像是 V4.4.0

网友:
标记一下

楼主:
4楼,你说话有没有根据,我这个是有根据的,不同的优化选项,编译出来的hex文件本来就是有区别的

网友:
芯片的运作是逻辑化的,它严格按着寄存器的配置工作,你认为变慢了就是寄存器的配置值没对。好好检查一下吧。keil有着很好的查看功能。别认为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用芯片,别认为ST公司或keil是垃圾公司。

网友:
要查 汇编了。

同情lz,  这事情 要是4楼碰到也不一定能知道怎么回事情。  心静下来还是看汇编,虽然很痛苦的说

楼主:
再次确认,最新版本的固件库就是3.5.0,不存在什么4.4.0

楼主:
我为什么说困扰了很久,就是因为仔细查看了RCC,TIM1的每个寄存器的配置,确认了硬件和软件没有问题,我也确认了TIM1的内部时钟就是72M,而且我开发了很多产品,并不是所有的都有这个问题,就算是在开发过程中,也是有时是正常的,有时不正常,今天再次比较了正常的程序和不正常的程序,发现代码是一样的,唯一的区别就是优化选项不一样。我只相信客观的事实,这才是工程师应有的态度,MDK不过就是一个工具,我也没有说MDK很垃圾,只是想告诉大家使用的时候要注意的事项,不想再跟你争论,请就此打住。
我发这个帖子的目的也是为了做个记录,以后要是遇到同样的问题,我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唉。。。

你比较两个程序区别干嘛。
你要做的是运行程序,然后看看tim1的寄存器的值的区别,看哪个寄存器的值不同了。
而不是关注着优化改变了哪里。

你或者可以看着不能正常工作的程序运行后寄存器的值,对照资料看哪里出错了。
这种问题一会儿就能处理掉。

楼主:
money_2011,要买个动车票给你坐坐么

网友:
好啊。记得买高铁的。留个电话,下次要坐时让你代买。

说哪么多,是要批驳你散播不正确的解决问题思想。有事没事就先怀疑芯片,怀疑工具有问题。
这就是菜鸟的表现。看到不少贴子就是这样,难道新生代的工程师就这鸟水平,不是指技术,是指态度。

楼主:
真是无语了,还新生代,TIM1的每个寄存器的每一位我都研究过了,要是没有相当的调试手段我根本就得不出这个结论,你以为用个jlink单步执行一下程序,看看寄存器的变化就能把所有问题都解决了?程序在全速执行的时候跟单步执行是不完全一样的,仿真工具能给调试程序带来方便,但很多时候只会把问题掩盖掉,经常发生的事情就是单步跑程序是对的,全速跑程序就不对了。
我说的这个现象,是可以完全重现的,同样的程序不同优化级别编译出来汇编代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在这跟我扯什么寄存器,你懂不懂哦,上面已经有人提到了要查看汇编代码,我只是说现在没时间,已经知道是编译器把部分不该优化的代码给优化了,只是我还没找到是哪一部分,你在这跟我瞎扯什么呀,自己水平差还以为别人水平都差,08年STM32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用STM32开发项目了,STM32的参考手册我都快背下来了,自己水平菜还不谦虚。
我不自认为自己水平有多高,但至少遇到的所有问题我都通过各种手段查到了原因,并解决了问题,你在这扯来扯去的,这问题丢给你,你倒是给我解决看看,真是莫名其妙!

网友:
我也被优化害过.....

毕竟电脑不是人,它优化是根据规则来的,所以有可能得到不想要的效果

别理那个 money_2011

明显是没做过复杂东西 ,只会夸夸其谈想当然的

不过也要检查一些变量是不是加上了volatile

网友:
个人觉得主要检查变量,我现在写程序,60-80K,程序上分模块,我把局部变量和全局变量分得很清楚的,否则容易出错。

我曾经优化也优化掉近6-7K,但是程序正常运行,没有仔细分析过内部怎么优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兄弟,你要不加"不过也要检查一些变量是不是加上了volatile  ",我就要拍你了。
你那根本不是被优化等级害了,你是被自己害的,好伐?

另外money_2011 说的很对。
从我从业至今,我没有找出过任何一个芯片的bug,也没有找出过任何一个工具的bug。很多次我都以为我成功的发现了它,但是慢慢都被时间证明是我自己的理解错了、看资料不仔细或者超常规使用造成的。
另外说句题外话,我对高度依赖仿真器持排斥态度,特别是基于多级流水线的高级cpu上,只要串口及其他输出信息端口打通,我就会停止使用仿真器调试后面程序。

网友:
定时器应该没有走慢,可能是你程序里 调用的函数什么的可能由于优化,没有执行,所以你觉得慢了。通常优化时加入  volatile

网友:
其实前些时间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程序优化后还是有一些影响的!具体要看你做什么!
我遇到的情况是,写的程序是一样的,用的优化级别不一样,最后得到的结果也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从我从业至今,我没有找出过任何一个芯片的bug,也没有找出过任何一个工具的bug。很多次我都以为我成功的发现了它,但是慢慢都被时间证明是我自己的理解错了、看资料不仔细或者超常规使用造成的。
另外说句题外话,我对高度依赖仿真器持排斥态度,特别是基于多级流水线的高级cpu上,只要串口及其他输出信息端口打通,我就会停止使用仿真器调试后面程序。
-------------------------------------------------------------------------

还是那句话,没做过复杂东西的人喜欢想当然,
不然也不至于连什么叫"勘误手册"都不知道,

要么你用的芯片少得可怜,要么这些厂商出勘误表都是多此一举

再说,优化这是一个电脑根据规则进行的一种动作,
在复杂的情况下,他可能进行一些与写程序的人的意图相异的动作
这也是为什么人工智能不能代替人来写程序的根本原因
规则都是对的,得到的却不是你要的结果

算了,浪费口水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从我从业至今,我没有找出过任何一个芯片的bug,也没有找出过任何一个工具的bug。很多次我都以为我成功的发现了它,但是慢慢都被时间证明是我自己的理解错了、看资料不仔细或者超常规使用造成的。
另外说句题外话,我对高度依赖仿真器持排斥态度,特别是基于多级流水线的高级cpu上,只要串口及其他输出信息端口打通,我就会停止使用仿真器调试后面程序。
-------------------------------------------------------------------------
还是那句话,没做过复杂东西的人喜欢想当然,
不然也不至于连什么叫"勘误手册"都不知道,
要么你用的芯片少得可怜,要么这些厂商出勘......
你的这个回复充满了臆想、猜测和攻击,你吐的真的是口水。
只要写入到勘误手册里面的东西就不能算是bug,而是芯片的缺陷,用户必须规避对应的缺陷,更不能算你发现的bug。
如果你个人先于勘误手册发现的新问题,并且提交给厂家加入下一版本的勘误手册里面,这个才算发现了bug。这样的事你完成过?
“做过复杂的东西”,这个话你说过几次了,咱能不能不这么搞笑啊?

网友:
我也被优化害过一次,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只要写入到勘误手册里面的东西就不能算是bug,而是芯片的缺陷,用户必须规避对应的缺陷,更不能算你发现的bug。
如果你个人先于勘误手册发现的新问题,并且提交给厂家加入下一版本的勘误手册里面,这个才算发现了bug。这样的事你完成过?
“做过复杂的东西”,这个话你说过几次了,咱能不能不这么搞笑啊?
----------------------------------

哈哈,看来大家以后可以跟客户说,那叫缺陷,不叫BUG,你们必须规避,

还是那句,没做过复杂东西不要在这 "臆想、猜测和攻击"

优化造成的问题不是一个volatile 那么简单的

网友:
还没有出过这种问题。   但是我也觉得TIM走慢和优化等级没关系吧。 至少TIM模块走时的快慢只和自己的配置寄存器有关,个人同意19楼的看法, 估计是你程序里有操作TIM的操作,然后优化把你那句给干掉了,没有及时操作,到时TIM走慢,这个是可以理解的,51的定时器就可以弄出这样的效果。       归根结底还是你程序的问题,  有些地方表示不清楚,让编译器自作聪明。

网友:
楼主可以弄个你的程序tim核心程序加少少输出指示(点灯),减少不必要的程序,看看不同优化有什么不同?一步步分析编译器是优化什么地方~~否则大家谁也说服不了谁,大家都是从自己的经验出发的

网友:
4楼开始的表现就是认定别人是菜鸟。但是,优化可以导致程序运行结果改变,这是常识。我很奇怪,4楼写过多少代码?就没碰到过优化导致的问题吗?反正我碰到过不少。大多数后来都找到原因了,但其中一个2个星期找不到原因,反映到MSDN上后,有人说那是微软已经确认的Bug(这个很有意思,Debug版程序崩溃,但Release版没有问题,区别仅在于链接哪个库)。

LZ说的话很简单:开启优化后运行结果改变。由于时间原因没有找到具体的原因,但至少关掉优化可以凑活工作。找原因也要从对比优化前后代码入手。有了LZ的这个帖子,至少说明了,如果将来碰到定时器走慢了(或走快了),可以试着调整一下优化等级,花不了2分钟时间,但也许能节省几天甚至几个星期的时间。如果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一头扎进自己的代码和手册里,花费多少时间都无法解决问题。

24楼说的好,优化造成的问题不是一个volatile 那么简单的 。编译器和系统库的Bug是非常少的,但编译器和系统库的“奇怪行为”却并不是那么少见。如果肯花时间,总能为这些“奇怪行为”找到解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没有那么多时间,简单的将其避开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如果性能要求不高,干脆不进行优化不失为一个安全的选择。

网友:
优化和编译器本身的Bug会害死人,mdk4.12和mdk4.21编译同一个完全没差别的程序,生成的code,执行结果不一样。平台是lpc2478。
ps工程配置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

网友:
这个帖子中的争论让我这个菜鸟也学习到很多东西。楼主把自己的经验分享出来很值得赞扬,我个人认为即使是错误的,大家进行抨击,也是好的,互相学习嘛,何必面红耳赤

网友:
赞同27楼!前段时间也遇到tim1走慢的问题,后来改用tim2了,工作时间紧,还没来的急查找原因呢!
感谢楼主提供一个解决方法,等有时间再好好研究!

网友:
还没遇到过呢,试试看如何

网友:
有吗!?
一直觉得tim1挺准的飘过…

网友:
真的有吗?是不是TIM1 寄存器 被改变 或者 被不改变 了呢?优化能改变你的程序不按照你原来意图行事我相信,能让TIM1变慢真的很难理解,希望ST的FAE也能来分析一下

网友:
stm32的timer1,2,3,4都经过深入使用。lz你怀疑的话可以用逻辑分析仪等工具好好查一查。有没有代码使用的例子,我帮你看看也没关系。

网友:
能不能指定某个函数优化?在程序里加上某个语句?

网友:
如果是对比汇编代码能够分析出不同来那就是优化的问题了。
这问题该赖谁呢?要么赖你没有按严格的标准写代码,要么赖编译器的优化功能。
一般人都喜欢赖后者,当然其实其中大多数其实是因为前者造成的。

另:先于errata发现哪个芯片的bug的事情我还真没碰到过

网友:
我觉得优化不会导致你所说的问题,  你先自己检查一下把。

网友:
优化可能会让编译器不给局部变量分配空间,直接分配寄存器,所以你看到的值都是不准确的,但是运行结果正确。

优化可能会让程序执行时间变短,导致一些硬件时序被破坏。

优化可能导致全局变量在外部被更改后,不能被函数发现。

优化可能使一条语句直接被优化没了。

解决优化后变量问题的一个解决方法是   在变量声明前面假如 volatile关键字,指明该变量不优化。

关键是 自己的代码一定要够强壮

网友:
我觉得这个优化随着CPU越来越快,渐渐的会不需要优化。
所以我一般都不选择优化,优化后麻烦很多。花些时间去找这个错误很累。
宁愿多花点钱,用好一点的CPU。

网友:
不知为什么要研究MDK的优化,到底是为了节省空间还是节省时间
还是说写的程序不合理,所以要使MDK优化

说TIM1时钟慢的,那怕真的是优化导致,
慢了多少,有没量化的解释

如果我说优化后TIM1快了,你们信么?呵呵不管你们信不信,反正我信了

网友:
末试过这种问题,或者楼主发个工程出来给大家试试?

网友:
优化是快不少。我选了Level 1比Level 0快了很多,代码也少不少。前提是,把U16或u32全改成vu16,vu32。

网友:
一般不使用优化!只相信自己的飘过!

网友(2012-12-06):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 ...

有时候用串口把一些要查看的变量发回来,也很方便的

网友:
这帖子的火药味很浓啊,都是讨论,淡定点哈

网友:
我用stm32f4的 TIM3 ,程序是移植官方的 C 例程,没有看汇编,也不会看.今天看到楼主发的帖子,做了测试,优化级别不同,计时效果不同。

网友(2017-07-12):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一周,没在线调试真不容易发现问题

网友:
攻城狮不能想当然,也不能说一定。凡事都有可能

网友:
一般不使用优化!

网友:
重来不用优化的路过。

网友:
从来都是开最高等级优化,

网友:
定时器就那几个寄存器设定,编译器不会傻到把寄存器设置也优化吧?

网友:
从来都是开最高优化,有几次也是发现开最高优化会导致程序不正常,开低就好,最后证明是因为优化后有些程序执行太快,而导致后面时序或配置等待时间不够,配置的信息不够时间更新进去。相信不是因为优化导致程序出错,而是某些细节没注意到,导致的优化后的程序没按自己意图一步步执行

网友:
从来都是O3优化的路过,有时在调试阶段O3优化会打乱程序顺序不方便调试,改成O2或者O0,调试好又改成O3的

如果用寄存器编程,一般是不太可能出现被优化掉操作的问题,因为,这些寄存器在定义时都被正确的增加volatile标志

但是用库的话就未必了,库函数内部有很多花样,未必会直接操作寄存器,如果不熟悉参考手册的话很容易就掉坑里了

网友:
也遇到这个问题,,全局时钟都慢了

网友:
是不是芯片问题?我也有开编译优化,没发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吓死宝宝了,还好宝宝用定时器习惯性不用TIM1

网友:
重来都是开最高优化的路过!!!!你要说优化可以是程序时间执行变慢或者快,还可以相信,但是Time是硬件!!!除非硬件出现问题,否则不可能变慢!!!!当然了正如58楼所说的,使用库开优化的时候,或许某些时间配置没有按照自己的意思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