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做过电池内阻测试的朋友没,请教一下方案。

楼主(2011-07-29):
问一下,有做过电池内阻测试的朋友没,请教一下方案。

网友:
欧姆定律啊。。。充满电...1C放电,采样,计算,显示。
哦,你得有个电流陷。

网友:
1:你要做电池测试仪还是需要测试一下点电阻的阻抗?
  如果要做电池测试仪你还是看下我这本书吧。
2:电池的阻抗大概什么范围,毫欧还是百微欧级别的?
  看完先考虑这个问题再继续把。

希望对你有帮助,应该是搜索着看完你就有想法啦。

网友:
书太大啦,我传了很多次没上来,需要等一会儿。

网友:
可以用交流电桥测量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只测试一般的普通手机或数码相机电池.

网友:
施加恒流正弦交流信号根据电压、电流算内阻。

网友:
接个1k电阻再接个10欧电阻  测输出电压,就算出来了。

楼主:
关键是内阻非常小,不好测呀,都是在毫欧级的。能有具体的资料参考吗。

网友:
7楼正解,不过需要逐级的滤波放大,由于激励信号频率已知,所以所设计的滤波放大电路应该是带通电路,多来几级就可以了。尤其重要的是注意工频信号的干扰滤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25HZ正弦波

网友:
交流内阻:1KHz,10mA电流源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 HIOKI的内阻仪3554的功能说明

网友:
两个相同的电池正正相对,测两个负端电阻,换表笔再测一次。取平均。

网友(2011-11-24):
谁又HIOKI的原理图啊,借鉴一下!

网友(2011-12-31):
如果不是做产品,手工测试很快,充满电,测开路电压;1c放电,测电池端电压;再算算。

网友:
施加恒定电流负载,测电池端压降。这个方法适用于小容量电池。大容量电瓶因内阻为mΩ级,所需的测试用负载电流太大。

施加低频交流负载,测电池端压降。可对压降信号施以锁相放大、滤波,有利于抗噪声,可以得到较精确的测量结果,而负载电流不需太大。但交流信号处理电路较复杂。

施加大电流短脉冲负载,测量电池端的压降波动。此法电路简单,但常需配合实测内阻值做表格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