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用Modelsim?

楼主(2011-07-29):
因为水平停滞不前,重头检讨了一下。虽然能写一些简单的功能模块,但代码效率太低。

突然觉得要把程序写好,还是要用Modelsim进行前仿真(RTL和门级优化),高手前辈高手们给点意见。

网友:
不知道你要说什么

网友:
建议LZ先把汉语学好

网友:
我都使用quartus 内部的模拟就好了
Modelsim 破_解版很多,但是好像都有问题,有些甚至无法移除,不然就是停用一段时间后显示没有注_册....

有没有 quartus II 10.0 能用的Modelsim 版本

网友:
modelsim很容易和谐的,楼主可能需要的不仅是modelsim,还需要一些调试工具,如ver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