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的ESR问题——PMOS线性稳压电路的mc仿真

楼主(2011-07-29):
看了几个线性电源的帖子,想起自己从开始用用仿真软件起还没做过线性稳压电源的仿真,于是试验了下。

图1,输出滤波电容为理想电容,无ESR的的瞬态分析:

图2,加入ESR。。的瞬态分析

图3,ESR 从0.01欧~0.2欧的瞬态分析

网友:
嗯,可以看出,没ESR的时候明显是振荡了,ESR过大的时候也会振荡。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不过好在那只是上电初期的情况。大概是1个周期的样子。

这个软件的stepping功能真好,对于俺这样已经不会做数学分析的人来说,省了好多事。

这个是负载为 0.1~1欧,步进0.1欧的瞬态分析。

网友:
通用电源不能挑负载,这个是最大问题,挂个非纯阻负载,这种架构的电源可能马上就水土不服了,所以通用电源极少用这种架构。
采用射随输出可以使电压增益结点统一在运放上,而运放内部补偿都是模电大师调_教出来的,所以外部补偿计算就轻松得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的,俺也想到了。

不过低压差的还真得考虑这种电路。说到底,俺也没想好做啥,只是仿真。。

射极(源极)输出的话,BJT还好一些,MOSFET的就要有较高的电压,直接用运放就稍微麻烦一些了。

俺试试看也做个通用电源玩玩。

网友:
回复 网友A:
通用电源不能挑负载,这个是最大问题,挂个非纯阻负载,这种架构的电源可能马上就水土不服了,所以通用电源极少用这种架构。
采用射随输出可以使电压增益结点统一在运放上,而运放内部补偿都是模电大师调_教出来的,所以外部补偿计算就轻松得多了。
菜鸟一个,不太理解,咕唧霖大侠能简单的画个所说的射随输出架构图吗?

网友:
花生用的好像不是multisim
是啥软件

网友:
回复 网友B:

LZ位的图运放+-反过来接,MOSFET换成NPN管就是了,剩下的问题就是运放的供电最好比输入电压高3V,因为输出电压总比运放最大输出电压低0.7V。

楼主:
回复 网友C:
micro-cap。

回复 网友B:

比如这个源极输出的(和双极性的射随一个道理),你把N沟道的MOSFET替换成NPN的即可。

网友(2017-12-04):
这个是啥仿真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