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通过软件补偿来提高AD637在1M~10MHz频段内的TRMS-DC转换的精度?

楼主(2011-07-29):
怎样通过软件补偿来提高AD637在1M~10MHz频段内的TRMS-DC转换的精度?

楼主:
各位给点反应,急用!

网友:
用已知电压的信号源来测试

楼主:
1M以下的转换都是线性的,1M以上的误差就很大了,5MHZ测量出的相对误差就有38%,这和AD637的芯片资料上的情况吻合,可是我要做到10MHZ转换误差在5%以内,想通过软件补偿的方法,不知可行不?

网友(2016-11-08):
用锁相环可以   分频之后可以降低频率   试试AD567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