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要是晶振接法问题,求解答...

楼主(2011-07-29):
主要就是以上几点问题,因为没使用过这些IC,只是见别人5V板子上有,但是如果是3.3V呢,数据手册看不明白...

网友:
1、不计成本的话,当然是第三种好一些,1和2我都用过,是在对时钟延迟要求不高和要求时钟需同步的情况下使用的。我的是一个有源晶振接2个CPLD,仅供参考
2、
(原文件名:未命名.jpg)  数码管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