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8 和E8a 容易坏的问题

楼主(2011-07-29):
E8和E8a 都有隔离电路到目标板,但经常容易坏, 可能是接示波器或电脑时静电没处理好,有时会手麻触电感. 曾经换过隔离IC 修好2个E8a , 但最近老是坏.都没IC换了, 并且有一个怎么换都不好.   问过代理要么不愿修, 或说要寄回日本修.  如果有相近的参考电路就好了

网友:
出问题肯定还是你隔离有问题
1、隔离电上只能插目标板,电脑电源不可插,示波器电源不可插
2、电脑接市电,示波器断掉地线
3、仿真时尽量不要在控制强电时设置断点
4、需要读取某些特定值,建议使用串口来读取,在达到某些临界值时,将变量保存成全局变量,用串口读取

网友(2011-11-27):
多谢3楼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