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UCOS移植学习经验

楼主(2011-07-29):
大家好,小弟初学UCOS移植CORTEX-M3,根据写好的移植模板,编写了2,3个任务跑跑,无非是LED闪亮,BEEP鸣叫,UART传输字符串等。
当中只涉及到SEM,QUEEN,FLAG,MBOX这些传输机制的简单应用,也尝试了中断,中断优先级,中断嵌套功能。

但是我感觉还是没有真正掌握这个操作系统。

请问怎样更深层次地掌握并运用这个UCOS,还需要了解它的哪些特性。

有没有人能够说一下在操作系统下运行多任务时还会牵涉到哪些方面?注意哪些问题,谢谢。

网友:
我觉得这个还是得有具体的应用才能体现出价值,lz最好尝试编写多任务程序,更多的应用ucos提供的通信\调度机制.
比如我之前做的一个项目,一开始只是简单的实现了要求的功能,后来才发现有很多的不稳定因素存在,而操作系统一方面必然会带来一些不稳定.另一方面,它也提供了很多的手段解决这些不稳定.具体的举例,比如关键代码段的设置,确保程序不被打断,一开始没这么做产生了一些bug,这些bug时不时地发生,很难确定问题在哪,后来仔细分析才知道的.再比如内存管理,这个也是很有用,特别是涉及到任务的动态添加删除,显得尤为重要,等等很多因素,当你尝试之后你就会慢慢发现这些机制的用途

网友:
另外,我建议lz尝试阅读ucos的源代码,分析原理,这种开源的os很难得(不像linux那样庞大,本身又具有极强的通用性),当然最好在网上再找一些资料陪着源代码一起看,否则有点吃力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newboyoo7的经验分享。
抱歉,有几天上网了 也没注意你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