蛋疼,相当的蛋痛 从号称华硕最大的光纤产品供应厂,订了一款全球首创的蛋痛型贴片光纤

楼主(2011-07-3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感觉有保护膜那边才是上。贴片机不可能撕膜翻转再贴的,而这种不规则上盖,贴膜更多是方便贴片机吸料。

网友:
有点像PLCC封装的样子?

网友:
这个不是贴片的吧,是不是应该有个母座滴,:)

网友:
小强你肿么了,小强

网友:
也是,那个小脚尖焊上了也不牢靠,插拔两下肯定掉。
还有个可能是半下沉式设计。厂家没有提供datasheet吗?
按理说厂家不可能为了区区3000个的量专门设计这么个蛋痛的东西,肯定是别人有在用的货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觉有保护膜那边才是上。贴片机不可能撕膜翻转再贴的,而这种不规则上盖,贴膜更多是方便贴片机吸料。
会不会是破板式的?板边割出一个U。这样长度够了,上图“WWW”与“片由”处看起来也是同一高度的平面,作为支撑。

网友:
像是需要“嵌入”到板中的。

网友:
这样生产应该没问题,对PCB的厚度会有限制.

(Ô­ÎļþÃû:2.JPG)

网友:
这样的件不是挺多的吗,直插变贴片,手工补焊
也感到很头痛啊,很多接插件,开关之类都没有贴片式的,或者贴片的不牢靠,有的我们都自己弯管脚来贴……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
LS的解释估计是最佳的,这款元件,PIN下弯为DIP件,上弯是SMD元件。

网友:
长得有点可爱哈

网友:
乍一看还以为是耳机座。

网友:
好蛋疼啊。。。

网友:
把高出元件的引脚向外折弯吧……

网友:
把PDIP脚往两边弯过去,也叫贴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乍一看还以为是耳机座。

就是耳机座与光纤座一体的。圆头光纤。

这种座应该就是一半在电路板中。

网友:
插座如果只靠幾個貼片焊點應該不夠牢固,翹起的腳應該要補焊一下,焊盤做打一點,要不然可能會不小心就把整個插座擺下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乍一看还以为是耳机座。
就是耳机座与光纤座一体的。圆头光纤。
这种座应该就是一半在电路板中。

对,引脚对应的是半孔焊盘。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样品呢?和这个一样?当时没发现吗?还是和这个不一样的?

网友:
不知阿莫的样品是啥样的?还有记得MD机的光纤耳机座也是一体化的,那个又是啥模样,对比看看。

网友:
回复 网友D:

要是嵌入PCB,倒是可以减少些整体高度,并且拔插也是比较牢固的,可能比贴片的好。
顶下。

网友:
大家看下这个东西是华硕的笔记本用的吗?(我的是F3L系列 X53L)
我的那个插座已经不行了,用普通三线的插头已经无法切换了,四线的还行。
如果可以用,莫生就把这个东西放邮购部吧。

网友:
感觉这个比贴片好,应该是嵌入到线路板中的,即便大力插拔也不会导致焊盘脱离。应该实际应用中改进的版本,否则贴片和DIP多简单

网友:
9楼的解释挺合理的,元件应该嵌入pcb,增加机械强度

网友:
应该按样品规格供货

网友:
样品呢?难道一样的?一样的阿莫应该当时就看到的;如果不一样,就可以和这个厂家要求还是按照样品来就行了。

网友:
怀疑样品就是这个样子的,只不过阿莫的人员直接弯折连线测试的,没告诉阿莫。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家看下这个东西是华硕的笔记本用的吗?(我的是f3l系列 x53l)
我的那个插座已经不行了,用普通三线的插头已经无法切换了,四线的还行。
如果可以用,莫生就把这个东西放邮购部吧。

这个不是耳机插座啊,老陈

网友:
样品和供货不一致?

网友:
关键是收到的是否和样品一致,如果不一致,就可以和供货商交涉了。
但是总数才3000个,对方未必会理你的。这样的小单子,对厂家来说是鸡肋。

网友:
确实比较蛋疼啊,像是直插的被弯成所谓的“贴片”...

网友:
这种倒是能做到整体很薄,因为它可以嵌到PCB中了。

同时庆祝积分到2500。

网友:
如果真是嵌到pcb用的不会很不方便吗?
本来用贴片就是为了反面这个地方还能放元件?反正我一般都是因为这个原因才非要用贴片
如果空间能允许开槽直接用直插的多安心,就hifi播放器来说不差这个厚度吧

网友:
可以的吧?   用红胶先粘上   再回流焊

网友:
像是普通塑料,能过回流焊?

网友:
回复 网友F:

应该是能过回流焊的,否则上面为什么要贴张高温胶带?

网友:
SONY以前做随身听时用的光纤插座。

(Ô­ÎļþÃû:020014.jpg)

(Ô­ÎļþÃû:020021.jpg)

(Ô­ÎļþÃû:020029.jpg)

(Ô­ÎļþÃû:020033.jpg)

网友:
阿莫的三个样品是什么样的?

与样品不同应该算是他们的问题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沉板式安装的插座,有可能是厂商定制的型号

沉板式接插件可以降低电路板高度,我用过沉板式的RJ45/RJ11座,可以参考一下这个图

网友:
这么扯蛋, 能不蛋疼吗

网友:
想看看样品是什么样的,能不能改下?

网友:
按道理肯定是供货商的问题,因为买家不了解会有这么多的封装,只有卖家知道,供货商没有尽到让买家了解和沟通的义务,
有可能是供货商碍于朋友的面子,敷衍了事,给了3000个这种产品,只有去据理力争了。

网友:
怎么不哟个avago的光纤口?

网友:
回复 网友B:
乍一看还以为是耳机座。

开始我也以为是耳机座,很像啊。
耳机座死经常拔插的,并且在插入耳机的时候不下心掉到地上很容易因为耳机先接触地而造成耳机座的损坏。所以好多的耳机座几乎都是直插的。我拆过很多的笔记本也都是直插的很少有贴的。贴的确实是不牢靠

网友:
把不同封装的型号弄成一样可能就是个陷阱吧,可能他们一直这样干的?
谈生意的时候拿好的样品出去。
到处都是各种陷阱让你钻哈哈

网友:
阿莫你咋没问问他们,贴片元件和直插元件的根本区别在哪儿?

网友:
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G:
阿莫你咋没问问他们,贴片元件和直插元件的根本区别在哪儿?
此事交涉中。 不过我认为肯定能交涉成功,并且尽量不伤和气。

这个插座是不是埋板的, 有些设备对厚度有控制,然后插座都是半埋在电路里面的,你可以索取插座图纸,上面应该有示例的footpoint设计参考。先看看再说。

网友:
不在蛋疼中爆发,就在蛋碎中死亡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样生产应该没问题,对pcb的厚度会有限制.
问题是:我们要的是贴片封装。

我说的生产没问题是指贴片机可以贴把元件贴在PCB板上,这样这个元件不知道算不算贴片(元件上面的胶片上是为了方便贴片机吸住).
控制焊盘大小使得有足够的锡膏融化流入孔内,这样元件就焊接完成了.至于要多少焊盘大小才合适要元件生产商才清楚.
另外阿莫说背面突起影响液晶屏的安装问题,如果PCB板厚度和流入孔内的锡合适的话背面元件和焊盘都不会有突起.
当然要实际生产过才知道上面的推测是否合理,可能对锡膏质量会有一定的要求.

网友:
这种座子用贴片很危险,强度不够,焊盘很容易掉的,焊盘一掉板子就报废了;以前修的手机主板经常碰到掉USB座的情况,就是用全贴片的,后来都指定用带两个插脚的座子。

网友:
很多的贴片芯片 都是这么干得   打个比方  TNY279GN 就是有PDIP的剪脚后整形出来的

还有DB107的桥堆也是这样子的

网友:
公司购买的贴片高速光耦6N136也是这样,一看就看出来本来是直插件,引脚弯一下,再切短就变成贴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伊芙,好喜欢..

网友:
唉,蛋疼的事多了
昨天订了些LED超高亮的F5灯,特意强调告诉我,有卡有边

谷歌了一下,才知道什么叫卡:引脚 靠近灯处 粗一点,  边:LED底底有一圈。

正合我意,本来想订个5K,后来想想,先试试再说,订了500颗。
特意顺丰的,今天收到,一看那个“卡”,我操他XX地,居然有1.2m多,脚才0.5粗,我的PCB才0.9孔,狗日地。

注: 有卡是为了方便插好灯后 翻转板子进行焊接。灯不会掉下来,好的话,能卡在同一高度最好。
     我做 室外的大数码管(20英寸,50CM高)。

网友:
三文鱼实在没必要弄个光纤上去,同轴绝对够用了

网友:
的确采购的时候很麻烦。。。很多零件我们只是知道主要型号,但其实很有很多封装、包装的型号在后面,这些都必须要仔细看数据手册才能发现的。。。一般平时做试验的时候没人会理会这个。。。但是要是产品上贴片机什么的,那片是包装型号搞不对也会很麻烦。。。一些零件的封装、包装编号甚至比零件本身的型号还要长。。。

网友:
能交涉成功最好。。。不能成功就改一下图。。

如果这样的话,我觉得强度应该好得多吧

网友:
我觉得肯定能谈妥的,虽然这单金额很小,不过说到底还是钱的问题,吃饭灌水,应该还是能搞定的。
就怕人家完全不管,那才麻烦

网友:
用过DIP改SMD的的光偶,只贴片机那点锡肯定完蛋.
后续改善措施:
1. 100%人工加锡引脚;
2. 使用ALPHA的细粒度的锡膏;
3. 100%放大镜检查锡珠

网友:
没提供样品给供应商,也没把型号写全就订货。

这个应该怪不了别人。

网友:
好贴片啊 插座这么贴 估计质量好不了

网友:
新产品出来首要的是功能满足大部分人的需要,同时能保证质量要求。
至于锦上添花的功能建议在第二版的时候增加。

网友:
摩托罗拉L6的USB座就是采用这种安装方式,靠PCB顶住插座,无铅焊接,这样座子很难挤掉和拔掉。

网友:
对比了测试板上的样品和这个座,可以肯定是厂家给错了沉板直插的封装。

网友:
这个封装真是很特别!是不是原来什么厂家存货改下的呀?

网友(2011-08-30):
回复 网友I:
公司购买的贴片高速光耦6n136也是这样,一看就看出来本来是直插件,引脚弯一下,再切短就变成贴片了。。。。。

没想到厂家真有着,直插可以这样变贴片。

网友:
莫老大,失误啦。。。工作做得不够细致啊。正常流程应该要他们提供样品先,样品确认没问题才让供货。

网友:
肯定是太少了别人不愿意做

网友:
应力接插件还是用插件的比较可靠,而且焊盘越大越好。

网友:
我这边的一般送货流程是
厂家直接送几个样过来给工程师确认,确认完毕后才是送大包装。

网友:
回复 楼主:

把引脚往外弄成一个90度就要好些了,你试下,要不你上传BCP板图我帮你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