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定时器问题,急急急,大哥们,帮帮忙

楼主(2011-07-30):
定时器3为什么和定时1和0不一样????????然定时器3怎么用啊,求求帮忙

楼主:
错在哪里呢,为什么用不了,还有怎么开完4个定时器....都只能开2个,晕死咯!!求救啊
#include "lpc17xx.h"
#include "timer3.h"

volatile uint32_t timer3_counter = 0; //全局变量;用来在定时器3中断中加1
/*********************************************************
       定时器3的中断服务函数
*********************************************************/
void TIMER3_IRQHandler (void)
{
  LPC_TIM3->IR = 1;                        /* clear interrupt flag */
  timer3_counter++;
  return;
}
/******************************************************
    定时器3的初始化
******************************************************/
uint32_t init_timer3( )
{

  timer3_counter = 0;
        LPC_TIM3->TCR = 0x02;//定时器不使能        ,定时器复位
        LPC_TIM3->IR = 1;;         //清除匹配通道0的中断标志
        LPC_TIM3->CTCR = 0;          //定时器模式
        LPC_TIM3->TC = 0;        //计数器清零
        LPC_TIM3->PR = 0;   //不分频
        LPC_TIM3->MR0 = (9000000/100 - 1);
        LPC_TIM3->MCR = 3;                /* Interrupt and Reset on MR0 */

        NVIC_EnableIRQ(TIMER3_IRQn);
        LPC_TIM3->TCR = 1;        //启动定时器
}

楼主:
#ifndef __TIMER3_H
#define __TIMER3_H

extern uint32_t init_timer3( );

extern void TIMER3_IRQHandler (void);

#endif /* end __TIMER_H */

楼主:
/****************************************************
        改程序在用仿真器仿真的时候 timer3_counter 是又增加
        的,也可以清零,但是在main函数里就是不能实现一个小小
        的程序......老大啊,帮我看看.....谢谢

*******************************************************/

#include "lpc17xx.h"
#include "timer3.h"

extern uint32_t timer3_counter;

int main (void)
{

       SystemInit();  //系统初始化
/**************************************************
       点亮的LED管脚配置(注意:灯是高电平亮)
*************************************************/
    LPC_GPIO2->FIODIR = 0x000000FF;
    LPC_GPIO2->FIOCLR = 0x000000FF;
/************************************************/
        init_timer3();//定时器3的初始化

  while (1)
  {
        if ( timer3_counter <= 64 )
        {
          LPC_GPIO2->FIOSET = 0xff;           //LED灯亮

         }

        else
        {

                LPC_GPIO2->FIOCLR = 0x000000FF;          //LED灯灭

           if(        timer3_counter ==128)

                        timer3_counter = 0;          //到达一定时间之后给全局变量清零

                }
  }
}

楼主:
师傅们过来看看,好吗?帮一次我好吗???谢谢咯

楼主:
108758620   LPC1768群号........加了吧,一起努力,战胜Core_M3

网友:
友情提醒,请查看PCONP寄存器的定义。

网友:
如楼上所说,看看四个定时器的电源都打开了吗。PCONP寄存器的定义,应该是在你的系统初始化函数里。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就是电源,谢谢你们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你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 lpc1768的 群怎么加不进去 27491三三五8

网友(2011-10-03):
回复 网友C:

群为什么加不了呢?

网友(2011-11-19):
群不让加,为什么??

网友(2012-10-27):
群加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