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SP430做电压检测,提示这个错误请问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1-07-30):
IAR430,版本V4.61,D版的软件

单个文件COMPILE时没问题,整个项目文件MAKE时提示如下错误,请问什么意思

Error[e27]: Entry "ADAverage1seSUM" in module ADC ( D:\3p\Debug\Obj\ADC.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FLASH ( D:\3p\Debug\Obj\FLASH.r43 )

网友:
重复定义了,你仔细查一查ADC.C和FLASH.C  是不是重复定义了

楼主:
谢谢你回复,FLASH.c文件里没有定义这个

网友:
LZ,问题解决了没,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Error[e27]: Entry "Alarm_flag" in module ADC12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BM6500\Debug\Obj\ADC12.r43 ) redefined in module Alarm ( 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BM6500\Debug\Obj\Alarm.r43 )
而且你要是把这个变量解决了 另一个变量又重复定义了 当有其他错误发生的时候 这个错误就不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