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tm89s52的FM1702nl刷卡机已完成,这几天整理上传,敬请期待

楼主(2011-07-30):
前几天发了一个帖子《FM1702射频卡启动步骤》,结果很少有人理会,不知道大家不屑于回答,还是也没玩过啊,我从网上找了好多资料,但是有用的几乎没有,所幸老师有一份好使的汇编版本,我译成c的,并做了些改动,把没用的全部去掉,完成了现在的可以刷卡充值的简单任务,有几个涉及芯片的程序我没用到,一个是E2ROM的读写,再一个是PICC卡的读写,做过的人可以看得懂,后续我会研究,如果有更好的版本,会给大家传上来,这几天在整理注释,所以会稍等两天,不要着急哈
对了,那个pdf老板说有,给我找找,如果找到的话,我会传上来

网友:
超级顶,什么时候发程序啊

网友:
最好发PCB文档,回去用单片板做一个,手头上有一个芯片,看能不能成功。快点哦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文档没有,我来的时候是一个做了一半的东西,不过硬件人家是现成的,所以我只能把搜集的资料以及程序发给大家了,呵呵

网友:
调试成功了吗,不知道我能不能调试成功

网友:
还没做过射频卡,等PDF

楼主:
回复 网友A:

恩,绝对好使,我调试成功了才传上来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将无线模块原理图供上,请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天线上的电感,电容怎么算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个资料里有啊,有公式。这个硬件不是我搭出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学习下,对我很有用,多谢楼主

网友:
顶,有时间我做一个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复 楼主:
现在将无线模块原理图供上,请看。

不是FM1702吗?怎么上传的是RC500的原理图?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两款芯片基本上完全一样,rc500是飞利浦的芯片,后来国产公司复旦电子徽生产了FM1702系列,但是基本上和人家的一样,就是在编程的crc跟前有点区别,外围电路一样的。

网友:
想过没机会研究

楼主:
回复 网友D:

13.56MHZ,也不算高频吧

网友:
好资料,硬件我都有,就是不会写程序。

网友(2011-09-20):
先顶,我有块板,但一直只能读卡,读写什么的都出错~~先看看

网友:
主机太棒了,你写的程序比库函数好懂很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LZ分享,好资料

网友(2011-10-31):
谢谢!  去年搞了一下,没有搞成,看看,能不能用上...

网友:
很多年前搞过这个FM1702

网友(2011-12-26):
回复 楼主:

能不能把你的“基于atm89s52的FM1702nl刷卡机”全部内容发下,我想学习下,最近正在作这一块的东东,,我作的还包括时钟和存储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如果用1702NL更换MRC500天线设计部分有没有什么大的改动,我测试过程中总觉得,MRC500加个1K电阻会好些,而FM1702NL短接会好些,回头我把PCB图发上来,麻烦高手给评价下吧

网友:
DS1302硬件部分设计,三总线要不要加上拉电阻,我读RAM区中0XC1的内容,出来总是7F,郁闷淌了

网友:
你作刷卡的时候,存储这一块用的是哪一款片子?有没有你高度成功的程序,我想参考学习下,我觉得我这个创新能力太差,也不知道是因为我还是个新手还是啥原因,每每自己写一个片子的程序时,总是出现问题,不是这个问题就是那样的问题,郁闷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我想和你联系上,向你学习学习射频这一块的东东,明年有可能,极有可能会用到

网友:
uchar  request()
{
        uchar  temp;
        resig_write(CRCResultLSB,0x63);
        resig_write(CWConductance,0x3f);
        resig_write(BitFraming,0x07);
        resig_write(ChannelRedundancy,0x03);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7f;
        resig_write(Control,temp);
        resig_read(FIFOLength);
        temp=resig_read(Control);
        temp=temp|0x01;
        resig_write(Control,temp);
        Fbuff[0]=0x52;
        fifo_write(1,Fbuff);
        resig_write(Command,0x1e);
        delay(1);
        temp=resig_read(FIFOLength);
        if(temp==0x02)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temp的写入和读出看得不是很懂
LZ能具体解释一下这里对变量temp的操作主要是什么作用吗???
谢谢哈

网友E: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好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是关于读取IC卡的卡号的
就是我想读取IC卡的卡号
在测试有没有卡放上去的时候我程序设定了连续测试两次
每次都是第一次返回1,第二次却返回0.
但是我将卡移开就两次都是0
我不知道这是哪里出了问题
还有,就是我对这个还是不怎么了解
能具体说说整个读取卡号的流程吗

网友(2012-07-10):
终于搜到资料啦

网友:
没看到实际有用的哦,帮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回复 楼主:

这个应该是你的读卡芯片没复位 或是读卡密码不对

网友(2012-08-26):
支持一下,我最近也在看fm1702

网友:
mark, 以备用时参考!

网友(2012-10-30):
正需要这样的资料哪,顶,顶,顶!

网友(2013-04-1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 ...

大虾
  最近要搞个FM1702,还不清楚CRC是什么算法,不知难不难?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能不能发个比较完整的电路?

网友(2013-05-18):
谢谢楼主,程序写的简洁明了,比官方给的好多了

网友(2013-06-19):
楼主,我最近也在调射频卡这块,你有发现用MCU驱动MFRC531或者FM1702时,有发现复位有啥问题吗,我最近有些个板子复位有问题,想请教下

网友:
楼主硬件这块你做了吗,关于天线线圈的电阻你是怎么测量的。
9.3 线圈电阻的估算
MIFARE®的工作频率是13.56MHz 在这个频率范围内不足以用DC 电阻RDC 来描述天线线圈集肤
效应skin effect 不能忽略相应的深度可以用13.56MHz 和18μm 的铜物质计算
不可能计算天线线圈完整的AC 电阻RANT 天线的电阻由几个因素决定物质线路的尺寸匝数
形状和屏蔽概念
没有阻抗分析仪的首次天线调谐的估算可以用下面的公式
RANT = 5 ⋅RDC
注意这个公式是由已经设计好的天线得出的测试结果我们建议用阻抗分析仪精确地测量RANT

网友(2014-05-22):
资料齐全点就好了

网友(2014-07-09):
下载来,学习,以后用得着

网友(2015-05-16):
挺有用,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