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rotel画封装时,参考点的问题

楼主(2011-07-30):
前几天,用protel画元件pcb封装时,发现有的元件,在生成pcb时,对元件布局时,一拖就找不到了,想修改元件的坐标,也没成功,好像是画封装时,set Reference的问题,可是不知道怎么设置参考点,不知道有遇到这问题的没?请赐教!

网友:
在PCB库里按EFP将原点定义在器件1脚,EFC定义在器件中心,EFL移动鼠标点左键自定义。

网友:
你在PCB元件封装库里面按EF。可以选择三种参考方式。pin1,center.location.

网友:
我是来看2L灰机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哦,多谢,我试了下,参考点选在pin1和中心还是不在pcb范围内啊,是不是画封装的时候就得选对坐标啊,选择pcb范围内的坐标?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哦,多谢,我试了下,参考点选在pin1和中心还是不在pcb范围内啊,是不是画封装的时候就得选对坐标啊,选择pcb范围内的坐标?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是画封装的时候选,然后导入PCB就没问题了。

回复 网友D:

哈哈,没见过灰机吗?论坛里还有一架灰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多次看到你俩~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PCB库里编辑下,然后更新下PCB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过那架灰机在大洋彼岸,是一架幸福的灰机,我们在这里水深火热的。

网友:
封装的参考点是在画PCB的封装库的时候设置的,在封装库里面设置一下,再重新把封装重新导入一遍就可以了

楼主:
恩,刚才设置了,没重新导入,现在可以了!多谢各位了!!!!

网友:
Edit->Set referance-> Pin1,Center,Location  选择其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