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旋转编码器如何解码?

楼主(2011-07-30):
中间脚接地,AB上拉
用示波器看了AB相信号如下:

网友:
CW:B领先A四分之一个周期

网友:
波形不大对劲吧,判断相位,一个中断时判断另一个的电平就知道方向了。

网友:
质量太差

网友:
看到楼主的波形点不对吧,我看到贴子后找了一本编码器手册看了,波形如下图:

当然,有时把A或B脚当做地来接测出来的就不是这样了。

网友:
解码嘛也简单,以下是我玩过的菜码,高手别笑啊:
        if((BMQ1A==0)&&(mute_Flag==0)&&(power_Flag==0)) //音量VOL+ ,编码器的好程序!//不是待机与静音状态时才允许调音量
        {
                delay(2);
                if(BMQ1A==0)
                {
                        volume++;

                        if(volume==41)
                        {
                                volume=40;
                        }
                        write_CS42528(0X0F,volume40[volume]);//0FH-16H是CS42528的8个声道音量控制寄存器,
                        while(!BMQ1A);//松手检测
                        delay(1);
                        while(!BMQ1B);//延时1至2mS加这条语句可以消除编码器不灵活和反应慢的问题
                }
        }
        if((BMQ1B==0)&&(mute_Flag==0)&&(power_Flag==0))//音量VOL- ,编码器的好程序!//不是待机与静音状态时才允许调音量
        {
                delay(2);
                if(BMQ1B==0)
                {
                        volume--;
                        if(volume==255)
                        {
                                volume=0;
                        }
                        write_CS42528(0X0F,volume40[volume]);//0FH-16H是CS42528的8个声道音量控制寄存器,
                        while(!BMQ1B);//松手检测
                        delay(1);
                        while(!BMQ1A);//延时1至2mS加这条语句可以消除编码器不灵活和反应慢的问题
                }
        }

}

网友:
你买到次品了。

网友:
这个简单,需要不需要给你一段代码啊楼主?

网友:
如【2楼】titrwh 所言。

A 下降沿中断处理程式内检测B的电平, 如 B 是低, 即代表CW, 如 B 是高, 则为 CCW。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2楼】titrwh 所言。
a 下降沿中断处理程式内检测b的电平, 如 b 是低, 即代表cw, 如 b 是高, 则为 ccw。

这方法可行

网友:
图片只能看到红叉

网友:
看到图片,应该不会这么差劲吧,这个是画出来的,用示波器拉长一下,对比边沿看看,只要有几微妙的时间差,用8楼的方法就行了,那种机械的编码器用来调整音量什么的,我都是这样做的,非常好用的

楼主:
脚位错了,B相与COM反了

楼主:
现在波形正确了,但中断会误触发,用手碰地,编码器会动作。可能是静电引起的。

网友:
还没有搞定编码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