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交流档量直流方波,0电位会随着频率往下移动,知道这种操作是不对的,但不知产生这种现

楼主(2011-07-30):
用交流档量PLC的PWM输出,不同频率下量到的0电位不同,即0~24V的方波,量到(0-x)V~(24-x)V
周期为1MS,占空比为50%时, x=12V左右

楼主:
呵呵,想想应该是电容充放电,
PWM输出高电平时充电,电容输出正电压
PWM输出低电平时放电,电容放电反向输出,示波器量到负电压
呵呵,模电挺有趣的

网友:
就是输入隔直流电容的充放电原因,要是占空比50%,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楼主:
魏老师缺省用AC模式,应该是为了缺省不驱动继电器RE1,目的是否为了省电?
不过似乎我用示波器多数是工作在DC模式(不知大家是否也如此?),所以查了下AQY214的工作电流
led operate current 0.9mA
led turn off current 0.85mA(请问这个参数的含义是?led关掉不是没电流了吗?呵呵)
感觉0.9mA不大,所以想改成缺省DC模式,等魏老师发表新固件后再在上面改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输入隔直流电容的充放电原因,要是占空比50%,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占空比50%就刚好-12V-12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