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与电脑连接问题

楼主(2011-07-30):
收到雕刻机也有几个星期了,现在有个纠结的问题是:Mach 有时候可以和雕刻机连接,有时候不能连接!非常郁闷!请高手指教!
1:我已经用雕刻机雕出过零件。
2:我已经重装个N次Mach 。(配置是用论坛下载再覆盖的)

网友:
换台电脑

楼主:
家里只有一台台式电脑!有手提又用不上!

网友:
连接不上是什么状态?

换根并口线试试?

楼主:
郁闷啊!昨天晚上,清理了注_册表,然后重装MACH,已经凌晨3点了,重新开机好几次也连上了,但是今天早上,雕到一半的时候,又断开了,正在抓狂中!
换了并口线也不行!

网友:
重新装一次系统吧,或者换一个系统版本

网友:
用排除法,先去搞一台台式连一下看看是否正常。如果没问题则是PC的问题,如果还是一样,则是电控箱或者连线的问题。测一下各个电源的电压先。

楼主:
刚才重装系统!还是不行,下午去借台老式的IBM试一试!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头
请大哥明示!

网友:
连接不上是什么现象?就是完全不动作?还是有报警啊,提示什么的?

楼主:
报告大大:台式机和老式IBM手提,在BIOS设置并口为EPP方式今晚均可以连接了!明天再试看看是否稳定!多谢大大们的关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