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中一个模块,小的电路很多,想将它们“打包”,怎么弄啊?

楼主(2011-07-30):
嘿嘿,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没有一种方式,比如选中许多器件,右击,“打包”——例如这样的操作有没有啊?
如果能打包的话,就实现了封装,就更好用了

网友:
引用图片【2楼】tear086  .COM 缺氧

只能对.v 文件或者 .bdf文件生成 bsf文件

网友:
楼上正解。把你需要的那部分功能新建一个文件保存好,然后就可以创建功能块了,好用得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样子啊,看样子不错,我以前指用这个对.v文件进行打包,不知道竟然可以对.bdf文件打包。学习了!
谢谢兄弟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很好用,谢谢O(∩_∩)O哈!

网友:
LZ实践多了就好了 最好一开始就自上而下的确定功能划分。另外最好划出去“打包”的一定要先新建工程文件夹验证通过后再在上一层合并,以免编译冲突。

楼主(2011-12-10):
回复 网友C:

3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