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rduino板做的蔽障小车

楼主(2011-07-30):
潜水很久了,在论坛上学了很多。发个以前做的小车,那时的我只知道单片机很强大,不知道怎么用,总觉得学电子要花好多钱,在读书又没多少钱,虽然学的是电子专业,但那时才大一,也没人指导,也不知道去找老师请教,自己学习加网上找资料还是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弄出来的。
》》》现在看看觉得当时太笨了

减速电机 (原文件名:DSC00073.JPG)

程序:
int inputPin=12;
int outputPin=13;
int pinI1=8;//定义I1接口
int pinI2=9;//定义I2接口
int speedpin0=5;//定义EA(PWM调速)接口
int pinI3=10;//定义I3接口
int pinI4=11;//定义I4接口
int speedpin1=6;//定义EB(PWM调速)接口
int IRR=2;//定义右侧避障传感器接口
int IRM=3;//定义中间避障传感器接口
int IRL=4;//定义左侧避障传感器接口
void setup()
{
  Serial.begin(9600);
  pinMode(pinI1,OUTPUT);
  pinMode(pinI2,OUTPUT);
  pinMode(speedpin0,OUTPUT);
  pinMode(pinI3,OUTPUT);
  pinMode(pinI4,OUTPUT);
  pinMode(speedpin1,OUTPUT);
  pinMode(IRR,INPUT);
  pinMode(IRM,INPUT);
  pinMode(IRL,INPUT);
  pinMode(inputPin,INPUT);
  pinMode(outputPin,OUTPUT);
}
void loop()
{
    int r,m,l;
    /***********************读取红外接收管信号**************************/
    r=digitalRead(IRR);
    m=digitalRead(IRM);
    l=digitalRead(IRL);
    /******************超声波测距*************************/
    digitalWrite(outputPin,LOW);
    delayMicroseconds(2);
    digitalWrite(outputPin,HIGH);
    delayMicroseconds(10);
    digitalWrite(inputPin,LOW);
    long distance=pulseIn(inputPin,HIGH);
    distance=distance/58;
    Serial.print("S=");
    Serial.print(distance);
    Serial.print("cm");
    Serial.println();
    /*******************************************/
    if(distance>10)//双分支
    {
      advance(120);//前进
    }
    else
    {
      if(l==HIGH &&m==HIGH && r==HIGH)//分别装在三个方向上,低电平有效
      advance(120);//前进
      if(l==LOW &&m==LOW  && r==LOW )
      {
        back(120);//后退
        delay(300);
        right(100);//右转
        delay(100);
      }
      if(l==LOW &&m==HIGH  && r==LOW )
      {
        back(120);//后退
        delay(300);
        right(100);//右转
        delay(100);
      }
      if(l==HIGH  &&m==LOW  && r==HIGH  )
      {
        back(120);//后退
        delay(300);
        right(100);//右转
        delay(100);
       }
      if(l==LOW &&m==LOW  && r==HIGH )
      right(100);//右转
      if(l==LOW && m==HIGH && r==HIGH)
      right(80);//右转
      if(l==HIGH &&m==LOW  && r==LOW )
      left(100);//左转
      if(l==HIGH &&m==HIGH  && r==LOW )
      left(80);//左转
    }
}
void advance(int a)//前进
{
     analogWrite(speedpin0,a);//输入模拟值进行设定速度
     analogWrite(speedpin1,a);
     digitalWrite(pinI4,LOW);//使直流电机(右)逆时针转
     digitalWrite(pinI3,HIGH);
     digitalWrite(pinI1,LOW);//使直流电机(左)顺时针转
     digitalWrite(pinI2,HIGH);
}
void right(int r)//右转
{
     analogWrite(speedpin0,r);//输入模拟值进行设定速度
     analogWrite(speedpin1,r);
     digitalWrite(pinI4,HIGH);//使直流电机(右)顺时针转
     digitalWrite(pinI3,LOW);
     digitalWrite(pinI1,LOW);//使直流电机(左)顺时针转
     digitalWrite(pinI2,HIGH);
}
void left(int l)//左转
{
     analogWrite(speedpin0,l);//输入模拟值进行设定速度
     analogWrite(speedpin1,l);
     digitalWrite(pinI4,LOW);//使直流电机(右)逆时针转
     digitalWrite(pinI3,HIGH);
     digitalWrite(pinI1,HIGH);//使直流电机(左)逆时针转
     digitalWrite(pinI2,LOW);
}
void Stop()//停止
{
     digitalWrite(pinI4,HIGH);//使直流电机(右)制动
     digitalWrite(pinI3,HIGH);
     digitalWrite(pinI1,HIGH);//使直流电机(左)制动
     digitalWrite(pinI2,HIGH);
}
void back(int b)//后退
{
     analogWrite(speedpin0,b);//输入模拟值进行设定速度
     analogWrite(speedpin1,b);
     digitalWrite(pinI4,HIGH);//使直流电机(右)顺时针转
     digitalWrite(pinI3,LOW);
     digitalWrite(pinI1,HIGH);//使直流电机(左)逆时针转
     digitalWrite(pinI2,LOW);
}

速度值要自己实际调试,我用的是两个坏手机的电池串联供电的,速度跟电压有关

哦,还有红外蔽障电路

其他的都用了超声波模块和电机驱动模块

网友:
那个。。。。字打错了,是躲避的避,不是屏蔽的蔽。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指正!

网友:
楼主,你的应用用nano或者pro mini会更方便,引出插针直接接杜邦线
额,又广告了一把。。。

网友:
不错,最近也在搞这个

网友(2011-09-21):
做的挺不错的 我现在也在弄arduino小车呢,向楼主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