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8驱动电机转的很慢该如何解决

楼主(2011-07-30):
我们做了个小车用的是298驱动,可是控制端和使能端都给的是高电平,电机转得很慢,程序中也没有用PWM控制,怎么办?

网友:
肯定是你的电机的转速太低   要用五六百转的才会快

网友(2011-09-01):
回复 楼主:

我们用L298驱动28BYJ48步进电机,最快也是三秒一圈,不过换了一个步进电机就OK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