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种射频PCB材质

楼主(2011-07-30):
看到很多别人的射频板,采用的是一种亚黑色的,表面有一点粘粘的PCB材质,明显不同于常用的fr4,请问是什么材质?加工费要高出多少?

类似这种的:

网友:
900MHz我们也是FR4

网友:
铁氟龙线路板,微波上边用得多

网友:
2.4G的无线路由天线都是用fr4

网友:
特氟龙的PCB貌似很难买到
淘宝上都没见有卖的
都只卖光板

网友:
pci-e 2.0时钟5ghz,也是fr-4。
fr-4频率比我们想象的高。

网友:
回复 网友A:

5GHz是传输数字信号,不是射频信号,更不是宽带功率射频信号。

网友:
之前在富士康的时候材质都是FR4 tg140 ~160

网友(2011-11-29):
不是PCB材质对射频影响在哪?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是pcb材质对射频影响在哪?

损耗。

网友:
回复 楼主:

rogers的吧,楼主去看他们的datasheet吧

网友:
应该是对10G以上的高速信号和微波吧
2.4G以下还谈不上换板材

网友(2018-05-27):
ROS 5880  8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