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超声波测量精度

楼主(2011-07-30):
想利用超声波模块实现小车壁障,但超声波测距时为什么击掌时或大声说话显示的距离就变,还有怎样能让测量的最小距离变小,怎样提高精度?

网友:
相同的问题。。。

网友:
基本上很多工业的超声波模块应该是固定的,变不了,我买的HCSR04就变不了了。

网友:
自己做一个,,加一个电位器

网友(2011-09-12):
自己做的话建议加上温度补偿电路……
实际上用普通的超声波并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它受太多外部因素的干扰……

网友:
可以在探头上做些选择,或者使用更高频率的超声波